Altium designer 19中给字母加上横线

楼主:
各位老铁:
      我使用的AD版本应该是破解版的19.0吧,但是在原理图中给字母加上横线时,总是出现问题,我记得是每个字母都加‘\’即可实现上横线,但是我现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主要问题如下所示:

                                                                            图1

现象1:通过图1可以看出,我在CS的字母S后面加上\后,横线出现在了C的上方,按理说应该出现在S的上方啊?

                                                                  图2

现象2:通过图2可以看出,我在C、S后面分别加上\后,上方的横线偏的更厉害了??

老铁们,这是什么问题啊,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该怎么才能给CS正确的加上横线呢,求指点迷津。。。。。

网友:
方法2没有错,一个可能是你的软件本身有问题,换个版本试试,在就是可以试试修改系统显示分辨率。

网友:
字母后面加反斜杠没错,估计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