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 gpio的问题

楼主:
GPIO我没用模版函数 ,直接这样写的

然后就。。。

求正确操作姿势、。。、

网友:
另外我看了下它的库函数 。。。

黄色的部分为什么是逗号啊。。。

网友A:
前一个你看看是不是P2M1 0 没定义

,号是可以的,两句合成一句,所以就不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你看看是不是P2M1 0 没定义 ,号是可以的,两句合成一句,所以就不用{ }了

谢谢大佬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