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工作温升表达式,发热功率和效率的计算。

楼主:
关于LDO工作温升表达式,发热功率和效率的计算。用的LP3986 SOT-89封装的LDO,假设环境温度25℃,输入=锂电池电压=3.5-4.2V,输出3.0V,长期负载电流10mA。想知道其工作温升的表达式,还有其发热功率和效率的计算?

https://wenku.baidu.com/view/23b6e238b90d6c85ec3ac6b4.html

网友A:
“想知道其工作温升的表达式,还有其发热功率和效率的计算?”
楼主贴出的图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并且给出了实例。只要把楼主实际情况(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等)代入图片中给出的实例就可以了。

网友B:
选 LDO 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特性是其热阻 (RθJA)。RθJA 值越大,表示此封装的散热效率越低,这个值越小,散热效率越高。

网友C:
温升表达式显然楼主应该是已知的,发热功率计算就是压差*电流,效率为输出功率/输入功率,略小于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其工作温升的表达式,还有其发热功率和效率的计算?” 楼主贴出的图片,已经说得非常清 ...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要问的三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 LDO 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特性是其热阻 (RθJA)。RθJA 值越大,表示此封装的散热效率越低,这个 ...

您好  能写个表达式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温升表达式显然楼主应该是已知的,发热功率计算就是压差*电流,效率为输出功率/输入功率,略小于输出电压/ ...

温升表达式 我真是不知道,,,没看懂他这个。发热效率这个电流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要问的三个问题

Pd是发热功率,应该是管压降(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乘以输出电流,再加上芯片自身耗散(输入电压乘以静态电流)。图片中输入电压5.5V,输出电压3V(图片中符号有误,错把减号写成了~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要问的三个问题

温升计算,是发热功率乘以热阻。热阻在芯片的datasheet中有标注,即你第三个紫色箭头所指处。

其实,从热阻的单位就应该可以看出如何计算温升。热阻单位是摄氏度每瓦特,乘以发热功率(单位是瓦特),得到的单位恰是摄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要问的三个问题

图片中计算了温升,还计算了环境温度为25摄氏度时的结温。因为三种不同封装的芯片热阻各不相同,所以计算了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要问的三个问题

图片中,对你提出的三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只有效率没有计算。

效率是输出能量除以输入能量,若是同时,则也可以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升表达式 我真是不知道,,,没看懂他这个。发热效率这个电流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

效率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这里没有什么“发热效率”一说。输出功率是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输入功率是输入电流乘以输入电压。

网友:
表达式楼主贴里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么?

结温TJ=环境温度TA+(热阻R Th JA*发热功率Pd)。

网友:
内阻大小,也看用途,具体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  能写个表达式不

Tj=Ta+(RθJA)*Pd)
Pd={(Vin-Von)*Lout}+(Vin*Lground)

其中 Tj为结温,Ta为环境温度,RθJA 为热阻(数据手册中找),Pd 为功耗,Iground 为接地电流(在数据中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RθJA)*Pd) Pd={(Vin-Von)*Lout}+(Vin*Lground) 其中 Tj为结温,Ta为环境温度,Rθ ...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率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这里没有什么“发热效率”一说。输出功率是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 ...

发热功率  我没说发热效率啊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19-11-29 09:44 关键要理解  我没理解PD的表达式  而且贴出来的也不是我 ...

为什么还要加上5.5*0.00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RθJA)*Pd) Pd={(Vin-Von)*Lout}+(Vin*Lground) 其中 Tj为结温,Ta为环境温度,Rθ ...

这个结温就是温升是吗?然后和规格书的允许工作温度比较还是否超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RθJA)*Pd) Pd={(Vin-Von)*Lout}+(Vin*Lground) 其中 Tj为结温,Ta为环境温度,Rθ ...

您提到的这个Iground就是规格书里面说的Low Ground Current at 90µA,这个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