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转5V脉冲电平,要求200mA驱动,脉冲宽度1us电路

楼主:
新手,最近做一个项目,客户要求我们这边做一个3.3V转5V脉冲的方案,要求输出具有200mA的驱动能力,并且脉冲宽度为1us。开始想直接用SN74LVC8T245电平转换芯片,但是发现驱动电流不够,然后想用NMOS做一个单向的电平转换,发现功耗太大。图中左端XW_TRIG_PL信号是接到FPGA的,发出3.3V的1us脉冲,右端XW_TRIG输出5V脉冲。FPGA这边在没有发脉冲时XW_TRIG_PL信号是低电平状态,所以MOS管常态是打开的,功耗很大,并且R1849也扛不住这么大功率,所以想问问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什么好用的IC推荐,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74HCT04的两个门级联,然后加一级互补三极管串联推挽电路驱动。

网友:
如果是用分立三极管,则为保证同相输出,电路稍复杂,需要用四支三极管。

网友A:
负载是什么?相位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什么?相位要求?

相位要求同向,负载没说是什么情况,就只是要求我这边用出1us 5V 200mA脉冲

网友:
SN74LVC8T245不是电平转换芯片,是8双向传输门。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N74LVC8T245不是电平转换芯片,是8双向传输门。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这个芯片的。

用来做电平转换应该没问题啊,大佬看楼下

网友B:
这是芯片数据手册的一个典型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数据手册的一个典型应用

SN74LVC8T245当然可以用于电平转换,因为该芯片有两个电源端VCCA和VCCB。但是该芯片共有8个传输门,除非你确实需要8个200mA的输出此芯片才适用,若是只需要一个两个,其它未利用的岂不是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N74LVC8T245当然可以用于电平转换,因为该芯片有两个电源端VCCA和VCCB。但是该芯片共有8个传输门,除非 ...

是的,因为我板子上有很多需要电平转换的信号,但是驱动电流没要求这么高,所以一开始才会想到这个也用IC转,但是发现IC输出电流不够,所以就想把这一路单独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位要求同向,负载没说是什么情况,就只是要求我这边用出1us 5V 200mA脉冲

必须弄清楚负载,即200mA驱动能力是逻辑1还是逻辑0,或者二者都要求,这决定着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电平转换应该没问题啊,大佬看楼下

其实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你已经解决了电平转换问题,只不过

1、电平转换芯片驱动电流不够大。

2、若用一支功率MOS管来增加输出电流,则功耗太大。

解决驱动问题,只需要如2楼所说,增加一级互补三极管串联推挽电路。换句话说,将首帖R1849改成NPN双极型管,将U312改成PNP双极型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电平转换应该没问题啊,大佬看楼下

顺便说一句:首帖MOS管联接错误,源极接到了输入信号上,门极接到了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我板子上有很多需要电平转换的信号,但是驱动电流没要求这么高,所以一开始才会想到这个也用IC ...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使用这个型号可取。至于这一路需要大电流的,可以根据我12楼所说安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你已经解决了电平转换问题,只不过 1、电平转换芯片驱动电流不够大。 2、若 ...

好的,谢谢 我先搭电路仿真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句:首帖MOS管联接错误,源极接到了输入信号上,门极接到了电源上。

NMOS的电平转换电路我是在网上参考的,我仿真看逻辑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MOS的电平转换电路我是在网上参考的,我仿真看逻辑也没问题

此电路(MOS管源极输入门极接电源)可以肯定是完全错误的。它类似于双极型三极管的共基极电路,是场效应管的共门极电路,其电流放大倍数略小于1,即输出电流(据你说要200mA)完全要由XW_TRIG_PL承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MOS管源极输入门极接电源)可以肯定是完全错误的。它类似于双极型三极管的共基极电路,是场效应管 ...

是的 了解了,这样搭的确是完全达不到输出驱动电流要求,受教了

网友:
论相位必须有周期,只有脉宽没法谈相位。脉冲传输处理主要关注的是延迟,前后延的斜率变化(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过冲

网友:
用带使能的LDO或DC-DC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用你的3.3V脉冲控制LDO的使能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