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器控制

楼主:
请问,三相电压型PWM整流器,直流侧母线电压有一个工频的小波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流侧母线电压有一个工频的小波动,是什么原因?”

猜测:三相电压稍有不平衡?

网友:
增加大容量电容滤波,可以使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侧母线电压有一个工频的小波动,是什么原因?” 猜测:三相电压稍有不平衡?

三相电压可以确定是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