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按键复位,放开按键后,要等三四秒单片机才执行程序。

楼主:
10芯积分

 STM32F103VBT6按键复位,放开按键后,要等三四秒单片机才执行程序,并且在这三四秒内,JNTRST(PB4)引脚电压为2.3V,拿掉R13后引脚电压为3.3V,但是其他IO都是正常的低电平,而且没下代码的芯片也出现只有JNTRST(PB4)高电平的情况。JNTRST(PB4)用于普通IO口,接的IO_LOCK_5,硬件做了下拉,如下图所示。

问题一:按键复位放开后,三四秒后才执行程序,怎么才能放开后马上执行程序呢?

问题二:这三四秒内,JNTRST(PB0)处在高电平,怎么让它跟其他IO一样呢?

网友A:
“STM32F103VBT6按键复位”

图中找不到按键在哪里。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完整。

网友A:
JNTRST前面说是PB4,后面又说JNTRST是PB0。还说 “JNTRST(PB4)用于普通IO口,接的IO_LOCK_5”。

网友:
引用 网友A:
JNTRST前面说是PB4,后面又说JNTRST是PB0。还说 “JNTRST(PB4)用于普通IO口,接的IO_LOCK_5” ...

后面写错了。。是PB4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VBT6按键复位” 图中找不到按键在哪里。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完整。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Q3ODE0fDRkMzE4YmRiYjA5ZGRhYTQ1ZWNmNWRlZGFkMzZjYmUwfDE3Mzg1MDEzOTI%3D&request=yes&_f=.pdf  原理图PDF文件

网友A:
此图倒是很正常的按键复位电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此图和首帖图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

网友:
3~4秒肯定不对,JNTRST是调试器复位管脚,可能是这里的问题,你程序已经运行了,初始化先配置关闭JTAG模式,再配置JNTRST

网友:
可能是等待内部时钟稳定?查看一下时钟初始化,和Flash初始化,while(...)等待相关的代码。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只有下拉,那么到高电平时,没有直接上接的电阻,也就是说,很慢才能到高电平,这样,复位一直被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倒是很正常的按键复位电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此图和首帖图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

我在六楼发了原理图的下载链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只有下拉,那么到高电平时,没有直接上接的电阻,也就是说,很慢才能到高电平,这样,复位一直被 ...

复位引脚NRST是上拉的,复位的时候测了,按下、松开,复位引脚电平都是几乎马上变化的,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引脚NRST是上拉的,复位的时候测了,按下、松开,复位引脚电平都是几乎马上变化的,是正常的。

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和硬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