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输入降压芯片 输出10A左右的有推荐吗

楼主:
需要用12V航模电池驱动6个7V舵机,每个舵机需要1A电流维持,还不算堵转电流。

各位大神有什么推荐的芯片用吗?

网友:
到TI官网上输入你的要求,就会把适合要求的芯片推荐给你。

网友:
12V 输入降到多少,舵机的供电电压范围多少

需要多大电流自己要搞清楚才能找到合适,或者别人能给你推荐

网友:
可以分开吗?有12V输入,2A 的开关降压IC , vas5175A/vas5176,

网友:
楼主是问一下就跑,没有回应

网友:
看一下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H6101,现在可能升级到H6201了,支持8-120V输入,4.2-30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10A,输出效率达98%。深圳市惠新晨电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