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85自动收发芯片,3.3V版。

楼主:
由于PCB受安装尺寸和引脚数量限制,虽然三极管加电阻能够完成功能但是需要占用的PCB面积较大,想使用485自动收发功能的芯片。如MAX13487E/MAX13488E,但是这个芯片是5V供电的。请各位用过这类功能3.3V供电芯片的高手推荐一些。

网友A:
现在的stm32的学习板上很多都在用SP3481和SP3485

3.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tm32的学习板上很多都在用SP3481和SP3485 3.3V供电

谢谢兄弟,SP3485这个芯片我一直在用,但是,我的引脚引脚有限和PCB面积的约束想使用自动收发的芯片,就象MAX13487E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