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电压计算

楼主:
如图Q1导通和截止时的Q2的G极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
Q1导通和截止时的Q2的G极电压如何计算?

Q1充分导通时相当于一支很小的电阻,所以Q2门极电压为R1与R5分压,即2.5V。

Q1截止时相当于极高的电阻,看成开路,所以R1中无电流,Q2门极电压为VCC,即5V。

网友:
Q1、Q2都标注100u、100u,不知道此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
N管控制P管电路

既然仿真,在G极处放个电压针,就能明白

两个Q的参数标识有错

网友A:
首帖仿真电路有个问题:Q2漏极对地没有负载。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被充电到VCC后无处放电,因而Q2即使关断短时间,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两端电压不会下降,示波器显示波形是错误的。

网友:
2楼的叙述,未考虑Q2门极输入电容,更没有考虑Q2的米勒电容,所以该叙述仅在开关频率很低(电容充电放电可以忽略)时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仿真电路有个问题:Q2漏极对地没有负载。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被充电到VCC后无处放电,因而Q ...

那负载和示波器应该怎么接到电路才正确?100u是仿真软件默认的参数值,也不知道mos管的参数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负载和示波器应该怎么接到电路才正确?100u是仿真软件默认的参数值,也不知道mos管的参数怎么修改

“那负载和示波器应该怎么接到电路才正确?”

仿真图中根本没有负载,谈不到怎么联接才正确。

加入负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支适当大小的电阻从Q2漏极接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负载和示波器应该怎么接到电路才正确?”

仿真图中根本没有负载,谈不到怎么联接才正确 ...

Q2的G极在导通时实际测出来的电压值会上下浮动,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2的G极在导通时实际测出来的电压值会上下浮动,不知道是为什么

"实际测出来的电压值会上下浮动"

那很可能是负载电流变化,由于米勒效应导致门极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出来的电压值会上下浮动"

那很可能是负载电流变化,由于米勒效应导致门极电压变化。
...

有什么办法解决?另外我看到有些在GS或者GD直接接电容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解决?另外我看到有些在GS或者GD直接接电容是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解决?”

如果负载两端电压波动符合你的要求(不大于某值),就没有必要 “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解决?另外我看到有些在GS或者GD直接接电容是为什么?

“另外我看到有些在GS或者GD直接接电容是为什么?”

门极源极之间接电容,是为了减小门极对源极电压的波动。此时该电容与前级输出阻抗构成低通滤波电路。

至于漏极与门极之间接电容,这很少见。请你把 “看到” 的原图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看到有些在GS或者GD直接接电容是为什么?” 门极源极之间接电容,是为了减小门极对 ...

C3默认是没接,不知道何作用

网友:
另外你帮忙看下这里的softstart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3默认是没接,不知道何作用

“C3默认是没接,不知道何作用”

C3若是接入,VOLED端电压将缓慢上升,12VEN给出信号后,D1大概需要经过数秒钟才会达到全亮。

你不妨搭个电路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3默认是没接,不知道何作用” C3若是接入,VOLED端电压将缓慢上升,12VEN给出信号后,D1 ...

请帮忙回答下15楼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回答下15楼的问题,谢谢

15楼电路缺少必要的参数,没办法计算。

米勒电容是门极-漏极之间电容乘以该管的电压放大倍数。现在Q503的电压放大倍数没办法计算,因为不知道漏极负载是多大。漏极负载绝不会是R522加上发光二极管,从LCD_VDD处必定还有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回答下15楼的问题,谢谢

不过,仍可估计米勒效应。对现在的MOS管,其跨导总在1S以上,故估计电压放大倍数在100倍以上,暂且估计为200倍。那么米勒效应产生的米勒电容就是C0402的200倍,即20uF。米勒电容与R524的时间常数为20ms。

这个估计,没有考虑R521,也没有考虑MOS自身漏极与门极之间电容。只能是数量级上准确。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