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5BA倾角测量演示

楼主:
做了过采样处理,因为是FPC转动时传感器会有很大晃动

如果固定在稳定的平台上实测效果非常好

网友A:
 为啥用LIS25BATR测试倾角? 这个不是用来测声音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LIS25BATR测试倾角? 这个不是用来测声音的么?

以前有网友提到过使用加速度测量高速旋转组件的绝对位置
这款传感器的特点是速度高噪声低 使用算法滤除震动和惯性影响应该可以通过测量重力加速度得到旋转组件的绝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