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上电时间、断电时间

楼主:
项目要求记录设备上电时间和断电时间,因为要运行20年以上,所以不推荐采用RTC+后备电池方案,电池如果性能不好,如漏液等情况,会很麻烦,大家有没有其他推荐的方案

网友:
一般电池的保存时间达不到20年,可能需要外部辅助电源

网友:
有啊!超级电容加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没有太阳,那就使用“原子电池”。30+年

网友A:
“项目要求记录设备上电时间和断电时间”

你的 “设备” 总要用某个电源供电。你的 “纪录设备” 就用 “设备” 的电源供电,另加超级电容维持RTC运行。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项目要求记录设备上电时间和断电时间” 你的 “设备” 总要用某个电源供电。你的 ...

您好,超级电容不就和电池差不多嘛?能稳定工作20年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超级电容不就和电池差不多嘛?能稳定工作20年嘛?

美国达拉斯(DALLAS)公司(已被Maxim收购)有种时钟模块DS12C887,电池已经封装在模块内。不知道这种模块是否有20年使用寿命。你到网上查查吧。

网友:
要求运行二十年和无维护运行二十年是两个概念,注意差别,这决定着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达拉斯(DALLAS)公司(已被Maxim收购)有种时钟模块DS12C887,电池已经封装在模块内。不知道这种模块是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