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升降压电路,没有升降流电路?

楼主:
10芯积分

为什么电力电子中只有对电压进行操控的BOOST电路,BUCK电路,却没有对电流进行操控的电路,是没有实际意义吗?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为什么只有升降压电路,没有升降流电路?”

升降流电路是有的,开关电源基本上是传输功率,即输出功率近似等于输入功率(其比值就是效率,总是越高越好),变换电压的同时也就变换了电流。

恒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或者可调电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比比皆是。

网友:
为什么几乎看不到有关于图(a)中的电路的资料,请问图(a)中的电路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场合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升降压电路,没有升降流电路?” 升降流电路是有的,开关电源基本上是传输功率, ...

感谢您的解答,请问为什么看不到有关图(a)的资料,该电路图在实际中有什么应用场景吗?

网友:
改变电源的负载能改变电流,就有升降电流的意思

电压源,是电压恒定不变,同时根据负载的情况调节电流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请问为什么看不到有关图(a)的资料,该电路图在实际中有什么应用场景吗?

“请问为什么看不到有关图(a)的资料”

这是Buck电路。这个Buck电路,与控制输出电压的Buck没有丝毫不同。

同一个Buck电路,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取输出电压作负反馈控制PWM),也可以控制输出电流(取输出电流作负反馈控制PWM)。前一种,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近似是恒压源,后一种,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近似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