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S003K3的业务逻辑代码中两个互斥的标志位都要执行同一块功能该如何

楼主:
首先这是一段由水龙头控制的程序,主控板通过串口上报数据给ht1621b驱动的显示屏,显示屏只有收到串口的数据后会根据串口显示不同的图标,有问题的程序附在下面,首先在开机后,显示屏上面附带有一个触摸IC按键,显示屏上面的图标轮流闪烁(此过程是水龙头排气过程),直到按键长按10s退出排气,退出排气后可以一档二档出水由STM8S控制增压泵IO口输出(一档为PWM控制的半压输出,二档为全压输出)。在增压泵xmin 后无工作(x表示分钟数)进入自动冲洗状态,这个状态是增压泵可以为一档出水的方式工作清洗水箱中的水,退出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缺水,一个是水泵空转5s,现在缺水时时可以退出的,但是水泵空转5s是通过AD电流采集数据,但是水泵空转5s和缺水退出的条件不一样,而且SystemStatus.work_mode (工作模式:一档和二档出水)和SystemStatus.auto_clean(自清洗模式标志位)是互斥的关系,SystemStatus.zyb_mode(增压泵是PWM半压输出还是全压输出)属于SystemStatus.work_mode的一个子集,要让这两个条件都执行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执行的功能是类似的,有问题的代码都写在下面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

* 主控板状态信息 */
typedef struct waterbox_info
{
  uint8_t tds;
  uint16_t temperature;
  uint8_t out;//出水
  uint8_t fullwater;
  uint8_t makewater;
  uint8_t uv;
  uint8_t work_mode;
  uint8_t auto_clean;
  uint8_t err_code;     /*错误码:漏水*/
  uint8_t crc_code;
  uint8_t outair;//自排气
  uint8_t isEmpty;      //水箱无水
  uint8_t zyb;
  uint8_t liquid_level; //liquid level protect
  uint8_t leakwater;  /*漏水*/
  uint8_t jump_outair;//跳过排气
  uint8_t zyb_mode;
}System_t;

/* 结构体 */
System_t SystemStatus = {0};

uint16_t Current_Aver_Buf[ZYB_BUF_LEN]={0};//增压泵平均值缓存区长度
uint16_t temp = 0;
uint16_t temp1 = 0;

#define ZYB_BUF_LEN    20
uint16_t get_current_average_value(uint16_t *buf,uint16_t val)
{
    volatile uint16_t sum = 0,temp = 0;
    volatile uint16_t average = 0;

    int i = 0;
    for (i = 0; i < ZYB_BUF_LEN - 1; ++i)
    {
        buf[i] = buf[i+1];
    }
    buf[ZYB_BUF_LEN - 1] = val;

    for (i = 0; i < ZYB_BUF_LEN; ++i)
    {
        sum += buf[i];
    }
    average = sum / ZYB_BUF_LEN;

    return average;
}
/*
*@function:zyb_current_check(void)
*@brief:电流检测
*@param:None
*@retval:None
*/
void zyb_current_check(void)
{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0 || (SystemStatus.auto_clean))//2个条件:1:工作模式为1档或者二档出水 2:自清洗模式
    {
        if (TIMER_STOP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 code */
            current_timer.cnt = 0;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
        else if (TIMER_END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temp = Get_ADC_Convertion(ZYB_CURRENT);//ADC通道转换
            temp1 = get_current_average_value(Current_Aver_Buf,temp);//电流平均值
        }
        /*增压泵空转检测,增压泵空转时间超过5s停止工作*/
        if(zyb_timer.cnt >= 5000)
        {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1) && (temp1 < 10))//50  水泵一档出水PWM占空比为50%
            {
                zyb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FSF_F2_OFF;
                JSF_F1_OFF;
                PSF_F3_OFF;

                Close_ZYB();

                SystemStatus.out = 0;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0x00:停止出水
                SystemStatus.zyb = 0;

                /*主控板部分如果增压泵空转5s则退出自清洗模式*/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0x00;
                }
            }
            else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2)&&(temp1 < 30))//100 水泵二档出水PWM占空比为100%,即全压输出
            {
                zyb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FSF_F2_OFF;
                JSF_F1_OFF;
                PSF_F3_OFF;

                Close_ZYB();

                SystemStatus.out = 0;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
                SystemStatus.zyb = 0;

                /*主控板部分如果增压泵空转5s则退出自清洗模式,自清洗是二档出水*/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0x00;
                }

            }
        }
    }
}

/**
*函数:Auto_Clean_proc
*功能:自清洗进程,48小时如果没有任何操作,开始自清洗,按键无效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Auto_Clean_proc(void)
{
    if(Auto_clean_timer.min >= 10)   //48小时自清洗,Auto_clean_timer.hour >= 48 改时间为30min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AUTO_CLEAN_STATUS;//自清洗为二档出水

    }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SystemStatus.outair)//自清洗中且不为自排气
    {
        static uint8_t old_status = 0;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old_status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48小时自清洗
        {
            PSF_F3_ON;  //排水阀-F3打开

            JSF_F1_OFF; //进水阀-F1关闭

            FSF_F2_OFF; //放水阀-F2关闭

            ///Open_two_mode();     //水泵二档出水
            Open_one_mode();//测试用一档出水

        }
        SystemStatus.fullwater  = 0x00;
        SystemStatus.makewater  = 0x00;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0;
        old_status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if(TIMER_STOP == Auto_clean_timer.timer_run_flag)
    {
        Auto_clean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
    if(SystemStatus.out || !SystemStatus.outair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0x00;
        Auto_clean_timer.hour = 0 ;
        Auto_clean_timer.min  = 0 ;
        Auto_clean_timer.sec  = 0 ;
        Auto_clean_timer.cnt  = 0 ;
    }

}

/**
*函数:HeartBeat_Send
*功能: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HeartBeat_Send(void)
{

    if(TIMER_STOP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HeartBeat_timer.cnt = 1000;       //1s

        if(TIMER_RUN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uint8_t buf[21] = "AA55";//
            uint8_t crc_code = 0;
            uint8_t i=0;

            buf[4] = (SystemStatus.tds / 16) ;       //tds
            buf[4] = (buf[4] >= 0 &&buf[4]<=9)?buf[4]+'0':buf[4]+0x37;
            buf[5] = (SystemStatus.tds % 16) ;
            buf[5] = (buf[5] >= 0 &&buf[5]<=9)?buf[5]+'0':buf[5]+0x37;

            buf[6] = SystemStatus.out ? '1': '0';      //出水
            buf[7] = SystemStatus.fullwater&0x40? '1':'0';       //0x40缺水
            buf[8] = SystemStatus.fullwater&0x20? '1':'0';        //0x20补水
            buf[9] = SystemStatus.makewater ? '1': '0';         //制水模式
            buf[10] = SystemStatus.uv ? '1': '0';               //uv
            buf[11]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4 ? '1':'0';  //水泵工作模式:二档出水
            buf[12]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2 ? '1':'0';//水泵工作模式:一档出水
            buf[13]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1': '0'; //

            //  buf[14] = 0;          //Ô¤áôÎ»
            //  buf[15] = 0;
            buf[14] = SystemStatus.liquid_level ? '1': '0';
            buf[15] = !SystemStatus.outair ? '1': '0';
            buf[16] = SystemStatus.err_code ? '1': '0'; //错误码

            for(i=0;i<=16;i++)
            {
                crc_code += buf[i];
            }
            buf[17] = (crc_code / 16);
            buf[17] = (buf[17] >= 0 &&buf[17]<=9)?buf[17]+'0':buf[17]+0x37;
            buf[18] = (crc_code % 16);
            buf[18] = (buf[18] >= 0 &&buf[18]<=9)?buf[18]+'0':buf[18]+0x37;
            buf[19] = '\r';
            buf[20] = '\n';

            //UART1_SendString(buf);
            for(i=0;i<=20;i++)
            {
                while((UART1->SR & UART1_FLAG_TXE)==RESET);
                UART1->DR = buf[i];
                while((UART1->SR & UART1_FLAG_TC)==RESE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