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放大器设计

楼主:
小白一枚,目前想做一个参考信号频率在5MHz~7MHz的锁相放大器。查了一些资料还是没什么头绪。有哪位大佬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


网友:
锁相放大器主要就那几个模块:交流放大器、相敏检波器、直流放大器、参考信号锁定与移相。具体的电路与元器件要按照系统的噪声和灵敏度来设计,你这个电路的参考信号频率稍高一些,还要考虑两个通道的频响。

在论坛上泛泛地求助通常不会有人回答你的。最好你设计一个电路出来,然后让大家提建议,这样比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