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上手小例程

楼主:
 将F553 设置按键脉冲
按下P1.1,P1.4产生一个脉冲,时间为5s
按下p2.1,P1.4产生一个脉冲,时间为1.2s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f5529.h>

/**
* main.c
* 将F553 设置按键脉冲
* 按下P1.1,P1.4产生一个脉冲,时间约为5s
* 按下p2.1,P1.4产生一个脉冲,时间约为1.2s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设置输入输出
   P2DIR &= ~BIT1;
   P1DIR &= ~BIT1;
   P1DIR |= BIT4;
   P4DIR |= BIT7;

//按键无预先设置的值,故先将悬空设为1,防止之前为0。P1.1,P2.1按键
   P1OUT |= BIT1;
   P2OUT |= BIT1;

//设为输入时必须加上此寄存器配置(上下拉电阻)
   P1REN |= BIT1;
   P2REN |= BIT1;

//中断允许,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1;
   P2IE |= BIT1;
   P1IES |= BIT1;
   P2IES |= BIT1;
   P1IFG &= ~BIT1;
   P2IFG &= ~BIT1;

   _EINT();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N & BIT1))      //按下按键P1.1,
   {
       P1OUT |= BIT4;      //P1OUT寄存器的第5位置一,P1.4电压抬高
       __delay_cycles(5000000);
       P1OUT &= ~BIT4;
   }
   P1IFG &= ~BIT1;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if(!(P2IN & BIT1))
   {
       P4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20000);
       P4OUT &= ~BIT7;
   }
   P1IFG &= ~BI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