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 Launchpad和PIR传感器制作运动检测器

楼主:
     运动检测是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PIR传感器是最常用的传感器之一,用于在检测到运动时触发警报。该传感器可以通过感测它们发出的红外线轻松地检测人/动物的运动。今天,我们将通过将PIR传感器与TI-MSP430连接,制作相同类型的运动检测报警器。

所需材料

●    PIR传感器模块

●    TI-MSP430 Launchpad开发板

●    LED

●    蜂鸣器

●    面包板

●    跳线

PIR传感器模块

       PIR传感器(Passive Infrared Sensor)代表无源红外传感器,可以检测多种级别的辐射。众所周知,每个物体都会发射一些辐射,而较热的材料比其他物质发出更多的辐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传感器可以检测人/动物的存在,因为它们比周围的其他材料更热。该模块由热电传感器组成,可检测人体/动物体的存在。并且传感器上连接有一个菲涅耳透镜,可增加传感器的范围。 PIR传感器模块的引脚输出如下:

该模块是可调节的,即可以通过旋转板上两个电位计的旋钮来调节灵敏度和时间触发。

有两种工作模式:重新触发(H)模式和非重新触发(I)模式。

      在重新触发或H模式下,只要运动发生,输出就会保持高电平。在非重新触发或I模式下,输出保持高电平然后在触发时间后变为低电平,只要运动继续,此过程就会继续。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H模式,我们也将仅使用此模式。 PIR传感器适用于5V至12V电源。但它也可以由MSP430的3.3V引脚供电。

将PIR传感器模块与TI-MSP430连接

将PIR传感器与MSP430连接非常简单。模块的VCC和GND引脚连接到MSP430的VCC和GND引脚。模块的输出引脚连接到MSP430的第8引脚(P2.0)。虽然可以使用任何引脚,但您必须将引脚的模式声明为输入。第6个引脚(P1.4)连接到LED和蜂鸣器。

用于TI-MSP430的PIR传感器模块编程

代码非常简单,并在本文末尾处给出了完整代码。在这里,当PIR传感器检测到任何运动时,我们将使LED闪烁并持续发出蜂鸣声。

在setup函数中,我们声明引脚8将用作输入引脚,因为它从PIR模块获取输出,并且引脚6将用作输出引脚,因为它连接到LED和蜂鸣器。

void setup()
{
     pinMode(8, INPUT);
     pinMode(6, OUTPUT);
}

接下来在loop函数中,首先我们检查PIR模块的输出是否为高。现在,如果PIR模块的输出高,则意味着检测到一些移动。因此,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将引脚6置于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延迟为100毫秒,以便可以经历连续的闪烁和嗡嗡声。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8) == HIGH)
     {
          digitalWrite(6,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6, LOW);
          delay(100);
}
}

最后使用Energia IDE将代码上传到MSP430,为电路板供电并等待大约一分钟。 PIR传感器模块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校准。一分钟后,将手移到传感器前面,它就可以工作了。移开手后,闪烁和嗡嗡声将停止。您还可以尝试使用PIR传感器上的两个电位计更改灵敏度和时间触发。

本文使用的完整代码如下所示:
代码 main.rar (219 Bytes, 下载次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