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驱动电压达到1000V以上,想知道液晶都是用二极管串联起来的吗?不采用并联...

楼主:
液晶电视驱动电压达到1000V以上,想知道液晶都是用二极管串联起来的吗?不采用并联方式是为了降低电流?减少发热?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液晶的背光LED电压吧?液晶电视的背光,确实是发光管串联起来的。之所以采用串联而不采用并联方式,倒不是为了减少发热,而是为了各发光管发光均匀。

网友B:
楼主所及是旧式CCFL背光板才需要的高压,现已淘汰,LED背光的驱动电压要低得多。LED背光板跟LED照明灯具类似,都是采用几组LED组内串联再组间并联的。全并联驱动,电压过低,电流较大且需要非常多的IO控制,所以不会这么干。全串联因驱动电压与LED数量正相关,LED数量较多时驱动电压太高,而且不同尺寸屏幕需要的LED数量不一,驱动器没法统一,成本难于控制。全串联的另一问题是LED损坏一只则全部不能工作,所以要均衡处理,先串再并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另外,LED光源的总功率由单只LED的功率和LED的总数量共同决定(假设采用同一规格的LED),跟串联还是并联无关。大电流未必意味着发热量高,别忘了还有电压的影响,P=U*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液晶的背光LED电压吧?液晶电视的背光,确实是发光管串联起来的。之所以采用串联而不采用并联方 ...

发光均匀?串联怎么就保证了发光均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及是旧式CCFL背光板才需要的高压,现已淘汰,LED背光的驱动电压要低得多。LED背光板跟LED照明灯具类 ...

全并联驱动,电压过低??、 电压低还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并联驱动,电压过低??、 电压低还不好吗

凡事都有限度。电压过低,就需要额外的电源变换,会带来效率损失,你说好在哪里?显示屏供电电压是均衡的结果,没有越低越好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光均匀?串联怎么就保证了发光均匀呢

在质量合格、使用寿命期内的LED,其亮度跟电流相关,串联回路里处处电流相等,也就意味着LED的亮度均衡。LED是非线性器件,具有明显的制造离散性和温漂,并联的话需要加均流措施,否则各个LED的电流会相差明显,亮度自然不均衡。你自己不妨拿任何LED多个直接并联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质量合格、使用寿命期内的LED,其亮度跟电流相关,串联回路里处处电流相等,也就意味着LED的亮度均衡。 ...

这个并联我以前还深试过  肉眼感觉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并联我以前还深试过  肉眼感觉看不出来

要并联足够多个,结压降越大的LED越明显,背光用的是WLED居多,结压降比常规红绿LED大多了。再有就是温度的变化,装机后的LED背光受其它电路中发热元器件的影响,温差是很明显的。

网友:
另外,当LED开始老化时,结压降变化也会增加,并联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光均匀?串联怎么就保证了发光均匀呢

chunyang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要补充,你可以看看发光管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此曲线形状和普通二极管差不多,仅仅是比普通二极管向右移动一段距离,明显非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并联我以前还深试过  肉眼感觉看不出来

“肉眼感觉看不出来 ”

当并联的各个LED温度不同时,差别就很明显了。而LED串联时,无论各LED温度是否相同,差别很小。

网友:
串联需要一根导线,并联需要二根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