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PLUS开发板烧写设备树内核的Ubuntu系统

楼主:
基于迅为-iMX6D、iMX6Q 和 iMX6PLUS 三个硬件版本,设备树镜像的烧写方法以及镜像所在目录,镜像名称全部一致,所以作者将烧写章节合并到一起。

请注意,如果购买的是 iMX6D 版本,想要烧写设备树版本镜像,请使用 iMX6D 设备树版本的光盘(iMX6D 还有一个非设备树版本的光盘);

如果购买的是 iMX6Q 版本,想要烧写设备树版本镜像,请使用 iMX6Q 设备树版本的光盘(iMX6Q 还有一个非设备树版本的光盘);

如果购买的还是 PLUS 版本,请使用 PLUS 版本的光盘。

烧写工具是 iMX6D/Q/PLUS 设备树内核光盘资料的“02 编译器以及烧写工具

烧写工具”目录下的“android_m6.0.1_2.0.0_ga_tool_20190412.7z”压缩包(红色日期可能会变),解压压缩包,进入解压得到的文件夹“mfgtools”。

其中,“MfgTool2.exe”是烧写工具,“cfg.ini”是配置文件,打开“cfg.ini”,如下图所示,确保“”的参数是 Ubuntu。

编译好的设备树 Ubuntu16.04 镜像在 imx6D/Q/PLUS 设备树内核光盘资料的“06 镜像_Ubuntu 文件系统”目录下。其中分为 1G 和 2G 的镜像,用户根据硬件内存大小使用对应的镜像。

这里以 1G 内存镜像为例,将其中的“u-boot.imx”、“zImage”、

“iMX6_ubuntu.tgz”,还有剩下的“topeet_XXX.dtb”全部拷贝到烧写工具的

“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ubuntu”目录下。

务必先执行这一步骤!否则后面打开烧写工具软件会报错。

开发板的拨码开关设置参考“2.2.1 启动模式设置(拨码开关)”设置为 USB 烧写模

式,接上 otg 线,开发板上电。最后打开“mfgtools”目录下的“MfgTool2.exe”工具(如

果是 win10 系统,要以兼容模式运行),如下图所示。

单击“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烧写工具出现进度条。串口控制台,在烧写过程中,会有一些打印信息。

下图所示,烧写完成,单击“Stop”,然后关掉烧写工具“MfgTool2.exe”。

开发板断电,参考“2.2.1 启动模式设置(拨码开关)”小节,将开发板设置为 eMMC

启动模式,开发板上电,然后参考“2.2.2 uboot 模式”小节,进入 uboot 模式,如下图所示。

设置系统参数:在 uboot 的命令行中,使用命令“setenv bootsystem ubuntu”设置环境变量参数为“qt”启动模式,然后使用“saveenv”保存,如下图。

设置屏幕参数:

如上表所示,用户根据实际屏幕,选用“设置命令”。例如作者是 9.7 寸屏,则使用“setenv lcdtype 9.7”,然后“saveenv”保存参数,如下图所示。

设置完成之后,使用“reset”命令,重启开发板,开发板启动之后就是 Ubuntu16.04 系统。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

网友:
镜像文件在光盘目录“03 镜像_android 6.0.1 文件系统”下。其中商业级核心板为 2G内存镜像,工业级核心板为 1G 内存镜像。
将对应镜像拷贝到前一小节得到的烧写工具目录的
“mfgtools_android_m6.0.1_2.0.0_ga_tool\Profiles\Linux \OS Firmware\files\android”
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

打开“mfgtools_android_m6.0.1_2.0.0_ga_too”目录下的“cfg.ini”文件,如下图所示(如果烧写过 Qt,则需要修改恢复为默认烧写 Android 的配置)。

双击打开“MfgTool2.exe”,如下图所示。

MfgTool2 工具如下图所示。注意:一定要先打开“MfgTool2.exe”软件,再接 OTG线,并且开发板需要先设置为 USB 烧写模式(参考 2.2.1 小节),另外设置为 USB 烧写模式,串口控制台是没有任何打印信息的。

使用 OTG 线连接开发板 OTG 接口和 PC 的 USB,设置为 OTG(USB)模式(参考使用手册 2.2 小节),启动开发板,MfgTool2 工具识别到新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如果该工具无法识别到新设备,如下图所示,则拔插 OTG 接口。

然后单击击按钮“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

烧写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弹框,点击取消即可。

大约 3-5 分钟之后,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另外,在烧写过程中,串口控制台会不停的有打印信息输出。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为 eMMC 启动。再上电,进入 uboot 模式,可以通过命令来设置屏幕以及系统。
屏幕参数设置命令,如下表所示。

然后使用“setenv bootsystem android”命令来设置 Android 启动。使用设置命令之后,使用命令“saveenv”来保存。最后使用命令重启“reset”,开发板重启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例如,烧写完毕再次进入 uboot 模式之后,如下图所示,假如需要启动 Android,屏幕为 9.7,则如下图所示。分别在 uboot 中输入“setenv bootsystem android”,“setenvlcdtype 9.7”,输入参数保存命令“saveenv”,最后输入重启命令“reset”。

网友:
支持Android4.4/6.0/7.1系统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