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
大佬帮忙看一下   为什么会进不了定时器1中断,Timer_Flag不会增加,是初始化写的不对吗?

网友:
单片机是STC15W4K32S4     中断其他地方只用了串口中断3选择定时器3为波特率发生器   应该是不会冲突的

网友A:
中断里的变量 要声明为volatile 避免编译器优化

网友B:
调试程序最好能够硬仿真,否则闭着眼很难搞清楚问题的原因,15W有一款iap的版本,可以做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的变量 要声明为volatile 避免编译器优化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试程序最好能够硬仿真,否则闭着眼很难搞清楚问题的原因,15W有一款iap的版本,可以做仿真.

大佬  怎么做呢   没有用过仿真   不是都说最好不要用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怎么做呢   没有用过仿真   不是都说最好不要用仿真吗

硬仿真不是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