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isoft关于虚拟电压表设计和虚拟数字万用表

楼主:
Namisoft 关于虚拟电压表设计和虚拟数字万用表的设计

Namisoft NS-Multimeter VI的创建

  1. 1.对右上角图标右击,选择“显示连线板”;再右击,选择“模式”下合适的模式;
  1. 2.打开工具需选板,单击选板上的“进行连线”选项,鼠标转化为连线状态;
  1. 3.左键单击要选中的空间,控件周围会出现虚线框,表示此控件已被选中;
  1. 4.把鼠标移至连接器图标,左键单击其中一个端口,此时端子由白色变为橙色/蓝色/紫色等,表示连接器端口与控件已建立起连接。(若为黑色,则表示未建立连接)
  1. 5.单击前面板中的任何空白区域,虚线消失。重复上述操作,为前面板上所有的控件和指示器定义连接器端口。

Namisoft NS-Multimeter 利用LabVIEW 设计一简易虚拟电压表

  1. 功能要求:具有普通电压表的基本功能,用户可选择直流测量和交流测量。对于直流电只需显示电流值大小,对于交流电则需要显示该交流电的峰值、有效值、平均值和直流分量(若存在)。同时能够提供虚拟输入和实际输入两种测量信号,虚拟输入时能够显示信号波形。
  1. 其他要求:对虚拟电压表进行初始设置,即每次运行程序时电压表的初始界面一致,具体表现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波形图窗口清空,其他控件处于使能状态下。实际输入时禁用仿真参数设置控件,仿真输入时测量直流电压值时禁用信号幅度、频率、初始相位、占空比、信号类型等控件。
  1. 提高要求:对虚拟输入信号提取完整周期。

整体框架:

平铺式顺序结构

“编程—结构——平铺式顺序结构”;

右键单击框架,选择“在后面添加帧”/“在前面添加帧”,可以创建新的帧;

多框架平铺式顺序结构的多个框架自左至右平铺,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执行。

仿真—交流

仿真—直流:

实际—直流

实际—交流

属性节点

  1. LabVIEW为前面板大部分控件预定了各种可用属性,通过创建属性节点可以获取并设置控件的隐含属性。

禁用属性

  1. 读出时:显示前面板控件的可操作程度;写入时:设置相关控件的禁用属性。
  1. 禁用属性的创建:右键单击一个控件,选择“创建—属性节点—禁用”。
  1. 属性节点的读写转换:右键单击一个禁用属性,选择“全部转换为读取”/“全部转换为写入”。
  2. 写入状态只能输入0、1、2;
  3. 0表示控件处于使能状态可以操作;
  4. 1表示禁止对控件进行操作;
  5. 2表示禁止对控件进行操作,且控件呈灰色不可用状态。

局部变量

  1. 使用局部变量可对前面板上的输入控件或显示控件进行数据读写。
  2. 写入一个局部变量相当于将数据传递给其他接线端。
  3. 通过局部变量,前面板对象既可以作为输入访问也可以作为输出访问。
  4. 局部变量可以从一个VI的不同位置访问前面板对象,并将无法用连线连接的数据在程序框图上的节点之间传递。

局部变量创建方法

  1. 方法一:右键单击一个前面板对象或者程序框图对象,选择“创建—局部变量”。
  1. 方法二:从函数选板中选择,“编程—结构—局部变量”。
  2. 使用方法二创建的局部变量图标上有一个问号,表示此时局部变量节点尚未与一个输入控件或显示件相关联。单击局部变量,会出现所有前面板对象,选择需要的选项即可。

完整周期信号提取

函数—编程—数组—数组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