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字符集求助

楼主:
驱动LCD时,用到的ASCII字符集是怎么获得的?就像下面这个字符集,怎么得到的呢?对照表自己算的么?

网友:
取模软件生成的

网友:
楼主的字符集,每个字符是12字节,每个字节是8位,即一共有12×8=96个点。

猜测其中0表示灭,1表示亮。所以第一行(空格)全是0,第二行第5字节为0X3F,即7个点亮,一个点灭,第6字节为0X40,即一个点亮,7个点灭。这些亮的点组成字符 “!” 。第14行字符为 “-”,特点是每隔一个字节出现一次0X04。

网友:
至于这个表是怎么来的,早期就是靠人工根据符号形状描点取数,现在有软件可以根据符号形状自动生成。

网友:
第一个字符是空格,其它和ASC码依次对应,算式是

地址偏移=要显示的字符asc码值-' '

' '就是空格的asc码值=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