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CPU,骁龙710 和 G90T 哪个更好?

楼主:
看了一堆的百度,还是没懂,哪个更好,如果不玩游戏,只是要打开各种的APP,或者看视频,浏览网页。。。

附图为网上给外行们看的对比表,大家可收藏

网友:
我认为骁龙的好

网友:
二者性能差别不是很大,轻应用的体验方面,与FLASH的操作速度往往关系更大,另外还要考虑功耗等其它问题。手机的配置不像台式或笔记本计算机那样可以自己更改,所以单纯比较某一部件的性能没多少实际意义。俺选手机的原则是:先定位价格区间,在区间内根据用途优选。比如自用,俺最注重的是显示屏的色域,次之为体积、重量,然后存储空间、处理器性能之类够用即可。拿来送人,俺会根据对方的需求来优选相应的重点选项。总之,以具体的需求为主导,典型的工程师理性思维模式。

网友:
个人不看好小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