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A升压电路,烧IC 和 电解电容 ?有图,求助!

楼主:
如附图一所示,使用MC33063A设计的两个电路:

上面是 DC12V转DC5V的降压电路;
下面是 DC12V转DC24V的升压电路。

附图二 为布局图 ;
附图三 为实物图;

测试时,约有一半的 样机 会出现下面的故障:
上电后,约30秒,出现异味,再过约30秒,铝电解电容E13鼓起,发热烫手;随后,U8冒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
“约有一半的 样机 会出现下面的故障”

那么,多半是你的电解电容E13或者电感L6有问题。

网友B:
没烧的那一半电路,确认都是好的?

焊接装配连接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约有一半的 样机 会出现下面的故障” 那么,多半是你的电解电容E13或者电感L6有问题。

谢谢maychang老师!

我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烧的那一半电路,确认都是好的? 焊接装配连接的没有问题?

谢谢版主!

降压电路是好的,输出4.98V。

焊接、装配、连接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