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oKit3

楼主:
我知道如何开发一款智能宠物屋
但是
如何改造成一款空气质量检测仪呢
其实,很简单
只需在万能的淘宝买一块
MQ135空气质量检测传感器
再改改电路
就能实现啦
今天带大家来玩转如何如何实现宠物屋(包含红外遮挡,温湿度,全彩灯,电机)及空气质量检测(包含有害气体浓度和空气质量)的开发全过程。
在开发之前,先将物料准备好吧
- 硬件准备:GoKit3功能板、ESP8266、MQ135、USB数据线、排线
- 软件准备:机智云自助开发平台账号、ESP8266 IDE、EClipse
-
物料准备好后,进入开发阶段之前,你还需要确认电路设备如何连接、相关的开发文档有哪些?
关于MQ135,你需要知道它的扩展外接电路,USB供电5V,经过二极管之后实际电压就是4.93V左右,根据电阻分压将传感器电压分压到0-1V(10位ADC对应0-1024)。根据MQ135传感器手册,我们对分压后的电压的参数对应空气质量划分如下:
优:0-200
良:201-400
中:401-600
差:601-1024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5679ac369e6d4898afe2223c10593c79.jpeg)
相关开发文档:扫码可获取
GoKit3原理图、GoKit3功能板(扩展板)原理图
第一阶段:创建云端产品
接下来,正式进入本案例开发第一阶段:创建云端产品
即IoT开发初始阶段,为后期的MCU和APP开发等奠定基础的阶段
在云端 dev.gizwits.com 创建一个新的产品: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5d22fb22d7e84481aaf1655bc69befef.jpeg)
创建产品过后点击左侧数据点,依次点击管理,选择产品数据点模板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a7040ea5cb77478ab95a8cef251219bc.jpeg)
选择Gokit demo,然后点击添加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42bbf0cafd3240fb98c13ce9e6632479.jpeg)
导入了demo数据点之后我们需要再创建如下两个数据点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257d285058ba4d588156c994bcbb9280.jpeg)
到此我们数据点就创建好了,创建好记得点击最上面的应用,才会生效,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侧基本信息,复制里面的Product Secret内容,然后在
点击左侧MCU开发,按照1234生成SOC代码。生成号代码之后下载到电脑之后解压。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97b9adefc6d747d69b1b128d8a159d76.jpeg)
第二阶段:驱动相关代码移植及注意事项
在网址页面下载相关驱动:https://download.gizwits.com/zh-cn/p/92/94
或者打开以下网址下载:
http://gizwits.oss.aliyuncs.com/hardware_resource/GoKit_SoC_ESP8266_V03000003测试固件及开发资源2017072815.zip
代码部分已省略,具体见原文链接
http://club.gizwits.com/thread-165501-1-1.html
注意事项:
- 下载好软件之后一定要注意,先解压,将解压过后软件复制到非中文路径下,不能包含中文,如果有中文需要修改成纯英文。否则软件不可用。
- 选择根目录下面的Makefile,修改编译相关的信息。修改成下面的,自己动手打,别在这儿复制代码,到时候编码不一样会报错就只能重新解压再导入项目才能解决。以后所介绍到的所有代码都只能手动打,不能复制。
第三阶段:代码修改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代码的修改:在代码中添加相应的函数调用。
代码部分已省略,具体见原文链接
http://club.gizwits.com/thread-165501-1-1.html
第四阶段:将程序烧写(下载)至8266
首先GOKIT3把key拔到GND,接好旁边的串口线先接到USB转TTL(TX-RX RX-TXGND-GND),然后把USB接手机充电器。打开下载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espressif.com/sites/default/files/tools/flash_download_tools_v3.6.7.zip)
将软件参数设置如下,选择编译好的固件(对应的地址别填写错了)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3b29a392b2d2414283e71cc1edd5595f.jpeg)
点击START开始下载,如果一直卡在等待说明你key1没有拔到GND那一边,拔过去复位按键(reset)按一下,下载成功如图所示。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1128/723a5d9fd65d47528276ba1210ad70bb.jpeg)
接下来,把GND拔回来到key。然后按复位,程序就开始运行了。
打开机智云APP(在应用商店搜索“机智云”即可下载),短按一下开发板上面的中间一个按键(红灯亮),点击手机APP右上角加号,选择热点配置,在跳出页面选择你家里面路由器wifi,输入wifi密码之后下一步,选择乐鑫,再点击我已完成上述步骤,点一下发现设备里面的设备,即可开始配网,如果没有设备,检查开发板红灯是否点亮。没问题的话过一会儿就是绑定成功点进去就可以开始是用你的新设备了
至此,所有步骤完成,宠物屋也具有空气质量检测的功能啦。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呀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3512641347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