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外挂24C02 EEPROM和单片机具体的通讯过程,哪个坛友可以讲下,谢谢

楼主:
想知道,外挂24C02 EEPROM和单片机具体的通讯过程,哪个坛友可以讲下,谢谢

外挂24C02

外挂24C02

网友:
IIC通信,网上到处都是例程,具体要看硬件怎么接,然后才有程序

网友:
24C02 EEPROM和单片机具体的通讯过程,在24C02的说明书中讲得非常详细,而且附有SCL和SDA两条线的波形图。仔细看看说明书就够了。

网友A:
I2C是一个标准总线接口,开始的时候物理层可以先不管,重点看读写命令部分,了解数据的写入和读取方法。

软件上除了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也可以用proteus仿真,用micropython读写也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是一个标准总线接口,开始的时候物理层可以先不管,重点看读写命令部分,了解数据的写入和读取方法。 ...

会用proteus     不过还真不会仿真这个,感谢看出自学的学习的效果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用proteus     不过还真不会仿真这个,感谢看出自学的学习的效果很差

protues仿真uart、spi、i2c很方便,可以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ues仿真uart、spi、i2c很方便,可以多试试。

有教程不   发出来学习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教程不   发出来学习下  谢谢

proteus网上教程很多,其实不看也没有问题,用起来也不难。

主要就是在原理图中,将单片机的I2C和24c02连接起来,然后编写程序,并将程序加载到单片机。再就和硬件仿真类似,设置断点,观察运行情况。如果使用的单片机在protues中没有,可以用类似或者相近的,调试完程序在移植过去。

网友C:
学习了~24c02是一款串行E2PROM存储器,如果觉得需要容量更大点的,可以考虑一款一款串行SRAM,容量64Mbit,

规格书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24c02是一款串行E2PROM存储器,如果觉得需要容量更大点的,可以考虑一款一款串行SRAM,容量64Mbit, ...

应用电路都没有  看着费劲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网上教程很多,其实不看也没有问题,用起来也不难。   主要就是在原理图中,将单片机 ...

恩  主要是搞硬件  对这种操作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主要是搞硬件  对这种操作不熟悉

试两次就熟悉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