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52810一发多收的异常问题,希望大神帮帮忙

楼主:
如题,我在使用nrf52810一对一发送数据时,接收机A可以正常接收;现准备一个接收机B,烧录和接收机A相同的固件,地址和信道也设置一样,当接收机A和接收机B放一起时,只有一个接收机能收到发射机的数据,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两个52810都收到同一发射机的数据,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nRF52810是蓝牙芯片,蓝牙协议要求点对点通迅,不支持一对多。

网友A:
楼主是想做TWS耳机或音频设备么?

网友B:
基于什么协议?

网友:
哦哦,忘了说了,是基于2.4G协议通信的,没有用到蓝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RF52810是蓝牙芯片,蓝牙协议要求点对点通迅,不支持一对多。

你好,我用的里面的2.4G协议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什么协议?

是2.4G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做TWS耳机或音频设备么?

不是,是做一个基站,上面配两个2.4G接收机

网友B:
把它当成 24L01 来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它当成 24L01 来用就行。

嗯嗯,我就是在一对一通信的基础上,再加另外一个接收机,但是经常只有一个接收机能收到数据,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里面的2.4G协议通信

如果是基于常规无匹配收发,那说明你的协议编制有问题。注意,一定不能有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做一个基站,上面配两个2.4G接收机

好好查协议代码吧,纯软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基于常规无匹配收发,那说明你的协议编制有问题。注意,一定不能有匹配。

请问匹配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匹配是什么意思呢?

匹配就是与特定的终端通迅,比如蓝牙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