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频繁通断的继电器接到变压器上吗?

楼主:
手里有个加热丝是交流70V的,所以需要用到220V变70V的变压器。

温控模块是继电器输出型号,加热丝800W,变压器3KVA。

现在就是不清楚这种靠一定频率开关控制的器件,能不能直接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或者二次侧?

主要是现在搞不清楚高频通断的交流电对变压器有没有影响,求解,谢谢。

网友A:
额定电压220V的加热丝比变压器便宜得多,何必为使用这条加热丝而另加一台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压220V的加热丝比变压器便宜得多,何必为使用这条加热丝而另加一台变压器?

牵涉到另外一个知识点了       设备是放在高真空(低于-2次方Pa)环境下用的

然后发现220V的加热丝在抽真空后很容易坏掉

网友:
“现在搞不清楚高频通断的交流电对变压器有没有影响”

高频通断,对变压器影响比较小,因为变压器是比较结实的,但对你的继电器触点寿命影响相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牵涉到另外一个知识点了       设备是放在高真空(低于-2次方Pa)环境下用的 然 ...

那时因为真空中散热途径只有辐射这一条,空气中却有对流散热。

你的220V加热丝是按照空气中使用设计的,表面积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牵涉到另外一个知识点了       设备是放在高真空(低于-2次方Pa)环境下用的 然 ...

只要你的220V加热丝表面积大于你的70V加热丝,其温度就不会超过额定值,也就不会损坏。

可以试试用四条220V加热丝,两条两条并联然后串联,接到220V电源上,看看是否仍然很快损坏。最好先测量一下你的70V加热丝表面积和220V加热丝表面积,若是四条220V加热丝表面积之和达到了70V加热丝表面积,那就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