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NTEL的 I7系列芯片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楼主:
请问 INTEL的 I7系列芯片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网友A:
指编程,还是PCB设计

不过,这两项真都不知道

到INTEL公司技术问问

大公司不是一个软件

华为使用的PCB电路板软件就有好多,Cadence,Men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编程,还是PCB设计 不过,这两项真都不知道 到INTEL公司技术问问 大公司不是一个软件 华为使 ...

非常感谢。

网友:
像Intel这样的骨干半导体厂商,其芯片开发用软件都是自研的,不会对外公开,也不会出售,除非你有本事把Intel公司收购了,那你说了算。但凡公开出售的芯片设计辅助软件都是基于成熟技术和工艺的,显然这对领导性厂家是无意义的。

网友:
再补充一些:在产MPU的不同系列只要工艺制程相同就会在同一开发平台上进行研发,不会一个系列用一个平台。而且,芯片开发涉及到的EDA软件平台很多,不是一个软件就能通吃的。Intel有自己的产线,而且是半导体制造工艺技术的领军企业,所以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开发平台,显然这些平台至少大多数都得自研,没有多少外力可借助。这也叫“领先者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