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isoft简单程控keithly2400万用表(MFC)

楼主:
Namisoft在做自动化测试系统研发的过程中,无可避免要使用仪器,有些时候需要速度较快的读数,此时就需要程控这些仪器来实现了。刚开始没有接触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经过这次的试验之后发现其实程控仪器是有规律可寻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Namisoft NS-Multimeter 程控数字万用表主要使用的是SCPI标准语法。可编程仪器标准命令(英语: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缩写:SCPI)定义了一套用于控制可编程测试测量仪器的标准语法和命令。同时,还要给电脑安装仪器的驱动,用来识别仪器,以及和仪器之间的通信。程控仪器用到的另一个就是visa库,这个库提供函数来和仪器之间进行通信。Namisoft的程控2400程序比较简单,其功能就是能够当电流表使用,读出电流值;另外,可以当电压表,设置输出的电压。(2400功能比较全,既可以当万用表,也可以当源表来使用)。我在NamisoftNS-Multimeter 数字万用表程控的程序的开发步骤大致是以下几步:

step1:打开缺省的设备资源,然后再打开2400的设备资源

GPIB0::30::INSTR”中的30表示我使用的2400GPIB的通道是30,所以不同的仪器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是可以通过2400的面板进行设置的。

step2:读取电压表(电流表)读数

READ?”就是在SCPI的语法表里面读到的。温馨提示,每次发送的命令都必须要以“\n”结尾,比如“READ\n”,要不然仪器无法识别,我在2400上实验过了。

step3:将2400设置成电压源,并设置输出的电压

:SOUR:VOLT:LEV %d\n”这条命令中有空格要注意。这条命令并不是SCPI的标准的命令,这是我在2400的产品手册上面看到的。所以如果需要开发其他的功能的话还需要查看参考手册上面提供的指令。

网友:
visa库太大了,如果用SCPI,可以直接发命令,一般常用的命令也就很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