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OLED12864大点的这么贵。。

楼主:
RT 10块钱只能买到0.96寸的,2.7寸一个标80多可以买两个高清手机屏了

网友:
你的购买量足够大就便宜了。手机用屏产能很大,二手及维修备件存量很大,销售的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高,所以零售价便宜很正常。

网友:
便宜的也有,网上有很多二手的或者拆机的。

网友A:
这个很不错啊。某宝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不错啊。某宝上的吗?

是的,很容易找的

网友:
我都是买现成,0.96 OLED模块,价格差不多11RMB。最近发现IPS屏模块1.3寸的也才15,以后还是用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