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新的嵌入式CPU芯片的记录CC2540开发经历

楼主:
在STM32F207芯片平台上, 利用UCOS+LWIP进行嵌入式服务器开发,工作涉及底层硬件,RTOS,协议栈,上层应用及前端网页,从产品的角度,是完整的实现了单个项目。不过到新公司后,连续调试了STM32F103, STM32L0(低功耗), TI CC2540三种CPU, 并在上面实现了相应的功能需求后,我对单片机这一块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里就记录我如何上手CC2540芯片,并在其上实现引脚检测并通过485接口传送给上位机的过程。

     前提:两年多的STM32+MDK的开发经验(使用精通), 485调试和实现经验,没用过CC-DEBUG, IAR, 没了解过TI芯片

     开发流程: 第一天(下载安装IAR,下载CC2540参考手册, 安装CC-DEBUG, 熟悉IAR环境, 编译点亮LED灯), 第二天(完成RS485的实现,制定协议,并调试成功)

     开发经历:

     1. 下载安装IAR

     参考网上实现教程,除了最初版本使用太早,无法打开例程外,后来选择9.3之后,官方例程打开成功

     2. 下载CC2540参考手册

   去TI官网搜索CC2540,找到CC253x/4x手册

     3. 安装CC-DEBUG

    (1) 安装CC-DEBUG驱动

    将CC-DEBUG插入USB接口,此时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为警示符号,下载CC-DEBUG驱动(window7测试通过),解压,并通过设备管理器安装,如下图即可。

    (2)连接CC-DEBUG和CPU

    工程板上的调试接口原理图如下:

下图为CC-DEBUG连接方式:

     3.3v是CC-DEBUG给工程板供电用的,如果工程板本身已经有独立供电,此时不能接(接可能会损害仿真器), 而Vdd一般来说要连接供电板电源正极(将CC-DEBGU的2, 9脚短接也可), 其它DC, DD, NRST, GND按照对应连接即可,如果工作正常,此时CC-DEBUG的红灯变为绿灯,本次连接通过

     4. 熟悉IAR环境

    (1) 安装辅助下载工具

    调试器工作成功后,参考例程,实现IAR和CC-DEBUG的联合调试,安装后就是成功的,不过IAR的下载必须进入调试模式,在点X才能退出,这令人很不爽,我就找到了一款官方的下载器 SmartRF 闪存编程器, 界面如下:

     ,按照上面的配置就可以实现快速下载。

  2. IAR的界面配置

  IAR的默认编译环境显示和MDK有很大不同,看着很不舒服,这里讲下主要的修改样式:

  Tools -> Editor -> show line numers 显示行号

  Tools -> Editor -> Colors and Fonts 这里面可以修改样式,我来解释常用的几种特性:

  C Keyword: C关键字, 像if, else等

  Strings: 字符串, 如"hello"

  char: 字符, 如'h'

  Preprocessor: 预处理器,类似#include, #error这些

  Number: 数字

  Comment: 注释

  修改颜色,字体,不过IAR的Type Styles如果选择Italic不适合显示,所以建议全部选择为Normal或者Bold

重要快捷键:

   Ctrl + K 注释

   Ctrl + shift + K 取消注释

   Ctrl + shift + F 全局查找

   F7 编译

   F9设置断点

   至于全局替换,我没找到,唯一不爽的地方,还有个细节,通过View > BreakPoints, 可以查询到当前以使用的所有端点,即可自行去除。

4. 编译点亮LED灯,及项目的实现

  因为本身没用过TI的芯片和IAR, 所以参考官方例程,编写了点亮LED灯的测试代码。

#include "hal_types.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oCC2540.h>

#define  LED  P1_0
void DelayMS(uint16 msec);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hardware */
  HAL_BOARD_INIT();

  P1DIR |=  0x01; //设置P1.0为输出模式

  while(1)
  {
     LED = !LED;
     DelayMS(200);
  }
}

void DelayMS(uint16 msec)

    uint16 i;
    volatile uint16 j;
    for (i=0; i<msec; i++)
    {
        for (j=0; j<650; j++)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