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umWorks计算器中添加Raspberry Pi

楼主:
来自:https://zardam.github.io/post/raspberrypi-numworks/
Raspberry Pi Zero放在我的桌子上有长时间了,还在寻找与此有关的东西。我还想学习STM32,主要是DMA和中断方面。由于NumWorks计算器由STM32F412驱动,那为什么不将它们放在一起呢?
想法是在计算器上添加一个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将显示Raspberry Pi的输出,并从键盘向其发送按键数据。
我已经在Raspberry Pi上通过 SPI 驱动 fbtft 进行显示,并且 NumWorks 的一些裸露的焊盘包含了SPI总线,因此这应该很容易!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spi.jpg)
显示来自SPI的数据
计算器固件已经完成了所有艰苦的底层工作(初始化显示),并提供了用于控制显示的API。实际上,它是由FSMC(柔性静态内存控制器)驱动的,因此从CPU的角度来看,该显示可通过两个静态地址访问,一个用于命令,一个用于数据,宽度为16位。
对于此应用程序,唯一需要的命令是设置像素显示区域的命令。幸运的是,它已经在固件中实现。推入像素就像将每个像素依次写入数据地址一样简单,并且它们将像在标准监视器中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显示。
因此,只需要将像素从SPI控制器复制到显示地址。对于DMA引擎来说,像这样复制像素是一件容易的事。
窗口的设置是在每一帧之前完成的,使用SPI总线中未使用的的MISO引脚作为软件芯片选择。因此,当MISO变低时,将触发一个中断,设置SPI控制器上的软件芯片选择(以接受传入数据),并在显示控制器中配置窗口,覆盖整个屏幕。
设置窗口大约需要3 µs,因此来自DMA的第一个字必须在此延迟后到达。在Raspberry Pi端,芯片选择和第一个输入字节之间有足够的延迟(大约10 µs)。
设置GPIO
SPI引脚必须配置为第二功能模式,以便在内部连接到SPI控制器。MISO引脚保留为普通GPIO,因为它用于触发中断。
GPIOA.MODER()->setMode(5, GPIO::MODER::Mode::AlternateFunction);
GPIOA.AFR()->setAlternateFunction(5, GPIO::AFR::AlternateFunction::AF5);
GPIOA.MODER()->setMode(6, GPIO::MODER::Mode::Input);
GPIOA.MODER()->setMode(7, GPIO::MODER::Mode::AlternateFunction);
GPIOA.AFR()->setAlternateFunction(7, GPIO::AFR::AlternateFunction::AF5);
设置SPI控制器
SPI控制器的配置非常简单。它设置为16位模式,即RXONLY(因为MISO引脚被复用于芯片选择)和软件芯片选择。
SPI1.CR1()->setRXONLY(true);
SPI1.CR1()->setSSI(true); // Software chip select
SPI1.CR1()->setSSM(true); // Software chip select mode
SPI1.CR1()->setDFF(true); // 16 bits
SPI1.CR1()->setSPE(true); // enable
设置DMA控制器
为了使DMA工作,需要选择正确的DMA控制器,流和通道。然后配置源地址(此处为SPI1数据寄存器),目标地址(显示控制器数据地址),源和目标数据宽度(16位),模式(循环)以及编号要传送的数据(此处为1,因为我们处于循环模式)。无需增加源/目标地址,它始终是相同的。
DMAEngine.SPAR(DMAStream)->set((uint32_t)SPI1.DR()); // Source
DMAEngine.SM0AR(DMAStream)->set((uint32_t)Ion::Display::Device::DataAddress); // Destination
DMAEngine.SNDTR(DMAStream)->set(1); // Number of items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CHSEL(3); // SPI Channel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DIR(DMA::SCR::Direction::PeripheralToMemory);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MSIZE(DMA::SCR::DataSize::HalfWord);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PSIZE(DMA::SCR::DataSize::HalfWord);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CIRC(true); // Circular
DMAEngine.SCR(DMAStream)->setEN(true); // Enable
设置SPI控制器以发出DMA请求
只需通过使能SPI控制寄存器中的RXDMAEN位即可完成。
SPI1.CR2()->setRXDMAEN(true); // enable DMA requests
通过MISO引脚设置中断
这是棘手的部分。引脚和实际的中断处理程序之间有多个抽象级别。
首先,必须将EXTI(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配置为触发NVIC(嵌套矢量中断控制器)中的中断线。
然后,必须启用NVIC线,并定义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不要忘记在处理程序中确认中断!
SYSCFG.EXTICR2()->setEXTI(Ion::Rpi::Device::ChipSelectPin, Ion::Rpi::Device::ChipSelectGPIO);
EXTI.RTSR()->set(Ion::Rpi::Device::ChipSelectPin, true);
EXTI.FTSR()->set(Ion::Rpi::Device::ChipSelectPin, true);
NVIC.NVIC_ISER0()->set(23, true);
中断处理程序
它有两件事:
- 当CS变低时,它将激活SPI控制器的软件芯片选择,然后触发显示控制器中窗口的配置。
- 当CS变高时,它会禁用SPI控制器的软件芯片选择。SPI上收到的任何数据都将被丢弃。
void rpi_isr() {
EXTI.PR()->set(Ion::Rpi::Device::ChipSelectPin, true);
if(GPIOA.IDR()->get(6)) {
SPI1.CR1()->setSSI(true);
} else {
Ion::Display::Device::setDrawingArea(KDRect(0,0,320,240), Ion::Display::Device::Orientation::Landscape);
*Ion::Display::Device::CommandAddress = Ion::Display::Device::Command::MemoryWrite;
SPI1.CR1()->setSSI(false);
}
}
局限性
如果出现问题,则不会进行错误处理,因此整个链都可能被阻塞。这主要发生在SPI控制器上。如果DMA读取数据的速度不够快,它将被卡住,等待错误的确认。
通过SPI总线发送Raspberry Pi显示
最初,我计划按原样使用fbtft,但是在深入研究代码之后,它似乎不能这样使用,因为它直接访问显示控制器,以便优化像素的推送(通过限制到屏幕上已更改的区域)。我不想在计算器上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决定自己编写。
通过使用来自fbtft的概念和代码,fbtft是Sprite_tm编写的另一个驱动程序,也是内核内的vfb驱动程序,我组装了一个“quick and dirty” linux模块,该模块能满足我的需要:将整个帧缓冲区推到SPI总线。
显示器为320x240像素,每个16bpp,因此每帧为1228800位。STM32F412的最大SPI频率为50 MHz,但Raspberry Pi无法精确产生它。经过测试使用62.5 MHz,它似乎运行良好,因此,理论上最大帧速率为(1228800/(62.5x106))−1 ≈ 50 fps.
实施键盘
这是计算器上应用程序的“活动”部分(因为SPI和DMA在后台运行)。计算器只是通过UART将固件的键盘扫描例程的结果(64位位域)发送到RPi。在RPi端,守护程序在UART上侦听,并使用uinput生成内核的密钥代码。
映射有点乏味,并且在Linux端使用自定义键映射可能会更好。我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仍然可以使用外部蓝牙键盘(而且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多个键盘上使用不同的键盘映射)。
计算器键盘只有46个键,因此为了映射足够的键,按钮“ x,n,t”和“ var”用于在标准键和数字之间切换。并非标准键盘的所有键都被映射。这一点值得加强……
鼠标仅依赖于X.Org的鼠标仿真。按下电源按钮即可触发。
Calc Keymap 1 Keymap 2
{"left", {KEY_KP4, KEY_KP4}},
{"up", {KEY_KP8, KEY_KP8}},
{"down", {KEY_KP2, KEY_KP2}},
{"right", {KEY_KP6, KEY_KP6}},
{"ok", {BTN_LEFT, BTN_LEFT}},
{"back", {BTN_RIGHT, BTN_RIGHT}},
{"home"}, // not handled here
{"power"}, // toggle mouse mode
{NULL},
{NULL},
{NULL},
{NULL},
{"shift", {KEY_LEFTSHIFT, KEY_LEFTSHIFT}},
{"alpha", {KEY_CAPSLOCK, KEY_CAPSLOCK}},
{"xnt"}, // Switch to first keymap
{"var"}, // Switch to second keymap
{"toolbox", {KEY_RIGHTALT, KEY_RIGHTALT}},
{"backspace", {KEY_BACKSPACE, KEY_ESC}},
{"A", {KEY_Q, KEY_F1}},
{"B", {KEY_B, KEY_F2}},
{"C", {KEY_C, KEY_F3}},
{"D", {KEY_D, KEY_F4}},
{"E ,", {KEY_E, KEY_F5}},
{"F", {KEY_F, KEY_F6}},
{"G", {KEY_G, KEY_F7}},
{"H", {KEY_H, KEY_F8}},
{"I", {KEY_I, KEY_F9}},
{"J", {KEY_J, KEY_F10}},
{"K", {KEY_K, KEY_F11}},
{"L", {KEY_L, KEY_F12}},
{"M 7", {KEY_SEMICOLON, KEY_7}},
{"N 8", {KEY_N, KEY_8}},
{"O 9", {KEY_O, KEY_9}},
{"P (", {KEY_P, KEY_5}},
{"Q )", {KEY_A, KEY_MINUS}},
{NULL},
{"R 4", {KEY_R, KEY_4}},
{"S 5", {KEY_S, KEY_5}},
{"T 6", {KEY_T, KEY_6}},
{"U *", {KEY_U, KEY_KPASTERISK}},
{"V /", {KEY_V, KEY_KPSLASH}},
{NULL},
{"W 1", {KEY_Z, KEY_1}},
{"X 2", {KEY_X, KEY_2}},
{"Y 3", {KEY_Y, KEY_3}},
{"Z +", {KEY_W, KEY_KPPLUS}},
{"space -", {KEY_SPACE, KEY_KPMINUS}},
{NULL},
{"? 0", {KEY_M, KEY_0}},
{"! .", {KEY_COMMA, KEY_COMMA}},
{"x10^x", {KEY_LEFTCTRL, KEY_LEFTCTRL}},
{"ans", {KEY_LEFTALT, KEY_LEFTALT}},
{"exe", {KEY_ENTER, KEY_EQUAL}},
树莓派
给Pi上电
我最初使用的是 RPi zero(不带无线)。当以2.8 V(计算器上的内部稳压电压)供电时,它似乎工作良好,并且板上配备了SD卡读卡器和一个晶体管来控制其电源。我决定重新使用SD电源板来控制RPi的电源。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sd_pads.jpg)
但之后我意识到,不包括WiFi令人难过,所以我订购了“W”的版本。事实证明,对2.8 V不能稳定运行,WiFi芯片的数据手册指出它至少需要3V。禁用WiFi芯片(config.txt中的“ dtoverlay = pi3-disable-wifi”)可以使RPi正常工作在2.8 V。
因此,我决定直接通过电池为RPi供电。由于无法再使用SD卡的占用空间,因此我在SD推车插槽占用空间的未连接引脚上焊接了晶体管,并以“自由型”方式上拉了电阻。
我使用了一个NTR1P02LT1和一个10kΩ电阻,但是任何能够处理至少100 mA电流的P通道 MOSFET都应该不错。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pi_power2.jpg)
电压水平没有问题,因为STM32上使用的所有引脚都可承受5 V电压。
RPi会在进入应用程序时启动,并在计算器关闭电源时关闭。因此,可以根据需要离开或进入RPi应用程序。
放入计算器
RPi非常适合放在计算器中。RPi的连接器所在的位置没有组件。我在HDMI接口和计算器的显示接口上用双面胶将其固定在原位。
不幸的是,这有点太厚了,无法直接用原来的后盖(切掉了垂直凸片),但是可以将它留在原处: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pi1.jpg)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pi2.jpg)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pi3.jpg)
软件配置
树莓派
GitHub存储库:https : //github.com/zardam/spifb
仅需要安装内核头文件,编译,安装和自动加载模块。
sudo apt-get install raspberrypi-kernel-headers build-essential
git clone
cd spifb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sudo make -C /lib/modules/$(uname -r)/build M=$PWD modules_install
sudo depmod -a
/etc/modules
spi-bcm2835
spifb
uinput
/boot/config.txt
dtparam=spi=on
# Disable HDMI output, saves some power
hdmi_blanking=2
# Enable the mini uart (/dev/ttyS0 on a PI Zero W)
enable_uart=1
# Disable LED, saves some power
dtparam=act_led_trigger=none
dtparam=act_led_activelow=on
然后有两种可能性:
- 直接使用帧缓冲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RPi GPU的硬件加速将不可用
- 使用fbcp将普通帧缓冲区(fb0)复制到SPI帧缓冲区(spi1)。该副本会带来一些CPU开销,但是可以使用硬件加速,并且可以缩放帧缓冲区,因为320x240的分辨率几乎无法使用。
直接使用帧缓冲区
配置与使用fbtft相同。
/boot/cmdline.txt
fbcon=map:10
X服务器
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video-fbdev
/usr/share/X11/xorg.conf.d/99-fbdev.conf
Section "Device"
Identifier "myfb"
Driver "fbdev"
Option "fbdev" "/dev/fb1"
EndSection
fbcp
我用了这个 。需要CMake来构建它。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git clone
cd rpi-fbcp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boot/config.txt
hdmi_force_hotplug=1
hdmi_cvt=640 480 60 1 0 0 0
hdmi_group=2
hdmi_mode=87
/etc/systemd/system/fbcp.service
[Unit]
Description=NumWorks input device
After=systemd-modules-load.service
[Service]
Type=simple
WorkingDirectory=/home/pi/rpi-fbcp/build
ExecStart=/home/pi/rpi-fbcp/build/fbcp
User=root
Group=root
Restart=on-failure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然后,启用并启动服务: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udo systemctl enable fbcp
sudo systemctl start fbcp
键盘
GitHub存储库:https : //github.com/zardam/uinput-serial-keyboard
git clone
cd uinput-serial-keyboard
gcc uinput.c -o uinput
需要在lxde会话配置中禁用lxkeymap(只需使用GUI工具)。
必须禁用linux串行控制台。在/boot/cmdline.txt中,删除:
console=serial0,115200
/etc/systemd/system/nwinput.service
[Unit]
Description=NumWorks input device
[Service]
Type=simple
WorkingDirectory=/home/pi/uinput-serial-keyboard/
ExecStart=/home/pi/uinput-serial-keyboard/uinput
User=root
Group=root
Restart=on-failure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然后,启用并启动服务: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sudo systemctl enable nwinput
sudo systemctl start nwinput
计算器
GitHub存储库:https : //github.com/zardam/epsilon/tree/rpi
在计算机上,安装NumWorks SDK之后:
git clone -b rpi
cd epsilon
make epsilon_flash
然后连接并重置计算器,以刷新自定义固件。
完成;)
在计算器的浏览器中运行NumWorks模拟器:
![图片](https://zardam.github.io/img/nw_emul.jpg)
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完善,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