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空中升级

楼主:
TI CC2541支持多个硬件,多个软件对它进行空中升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硬件有

目前可以使用的软件有

以A2的组合来实现空中升级是比较容易凑齐硬件的,只是要注意A的串口配置,不要带流控,若是A1组合,则可以在ti.com找到很详细的说明。其他的软件基本可以相应平台直接运行,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硬件齐备之后,准备一个可以用来升级的image B,TI-BLE Stack 1.4.0当中的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有个CC254x-OAD-Img B选项,原封不动的编译生成一个bin文件就好了。它就是接下来空中升级的主角,为了说明,我们不妨给生成的文件取名为imgBSample.bin。

 传输imgBSample.bin的时间在各个组合里是不一样的。通常生成的bin文件也就刚过100kb,使用BLE传输完成它,这几个平台都可能要3到4分钟,区别不大。但若使用原生的Image A,在windows 8/10就差不多要18分钟。这是非常慢的。想要缩短这个时间,密决就是调整连接参数。本人使用Bluetooth LE OAD Tool (WIN 10),简单测试过连接参数对传输时间的影响,大致如下。

注:这里的连接间隔1代表1.25ms

图一 Newbit Bluetooth LE OAD Tool 界面

传输完成后,系统自动重启,然后运行imgBSample.bin这个程序。但通常也会遇到如下问题,传输完成了,本应自复位后运行新程序,结果一定要手动复位才能正常运行,建议使用开发板来验证,若开发板可以自动重启并正常运行,说明程序没错,接着就要检查硬件了,比如电源供电,是否有32K晶体等。

完成以上所有工作,那么你已经完整的体验了空中升级,若只是按照这样做也还是Demo, 并不是一个产品所需要的空中升级,完整的空中升级还应该有完全保护措施,比如升级的客户端身份确认, 升级失败后的处理,甚至断点断传也可考虑进来。据说nordic可以实现增量升级,可以大大地缩短升级的时间,但不清楚它具体如何实现。当然,关于这些暂时就不多说了,若见此文的你有兴趣,我们可根据本文所描绘的空中升级,在2541上做一个boot, image A的固件,外带image B的模板。

附windows 10, ios 8.3, miui 6的BLE连接参数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