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系列定时器TIM7奇怪的死机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开发板STM32G431做定时器实验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TIM6和TIM7同样的代码,但是TIM7打开中断就死机!”

1、我使用STM32Cube定制了TIM7为定时器,且开启了中断。程序没有任何改变,包括stm32g4xx_it.c文件内容。但是只要调用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系统就会进入死循环!试着改了几次MX_TIM7_Init的内容都是如此。

2、但是同样的代码TIM6定时器就可以工作的很好。

有没有网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无码无真相

网友A:
问问题建议具体点,死循环死在哪里,是死在hal的api相关接口上,还是你自己的业务代码上,这些都是应该说清楚,而不是这么笼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建议具体点,死循环死在哪里,是死在hal的api相关接口上,还是你自己的业务代码上,这些都是应该说清 ...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死在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死在 ...

这个接口不过是使能计数器和开启溢出更新中断,之后就是返回HAL_OK。但是最前面会有个断言判断  assert_param(IS_TIM_INSTANCE(htim->Instance));  你应该进去看下 IS_TIM_INSTANCE是否有TIM7,没有肯定返回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口不过是使能计数器和开启溢出更新中断,之后就是返回HAL_OK。但是最前面会有个断言判断  ass ...

比较奇怪的是TIM6和TIM7的代码一样,TIM6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