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 福禄克 胜利 三种万用表怎么选?

楼主:
优利德 福禄克 胜利 三种万用表怎么选?外出维修电器用的,哪个更加精准?大侠们有经验吗?那个更耐磨?

网友:
福禄克品牌大,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说不高,比如这个15B+应该没有“真有效值”的测量功能,在测量非正弦波交流信号时偏差会增大。其他关于精度啥的,自己可以找参数对比一下。

网友:
fluke的质量不错,当然价格也高。主要还是看做什么用,功能是否满足要求,不是越贵的就越好。

网友:
如果说耐用三种都差不多,但是胜利和优利德精度和温漂都不行。胜利和优利德的输入阻抗也比如fluke。如果有钱还是fluke就是有点贵。做模拟电路最好就是fluke,如果维修、数字电路三种都差不多。

网友:
外出维修的前提是机器已经正常运行了,太高精度的表没必要。研发应该要一个高精度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