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46re进行温度采集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一名高校学生,最近刚刚开始接触stm32系列开发板,属于小白阶段,想进行一个使用stm32f446re开发板进行温度采集的设计,想根据原理图画出适当的电路图再进行进一步的硬件设计,但是开发板原理图有点看不懂不知道怎样完成电路设计,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客气,你把需求摆一下,比如测温范围,精度,通道数量,响应时间...

测温以后还有别的设计要求吧

打算自己做板子的话把最小系统弄明白了,其他的自己再加,最好先用开发板做下实验确保硬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你把需求摆一下,比如测温范围,精度,通道数量,响应时间... 测温以后还有别的设计要求吧 打算自己 ...

     设计需求:使用stm32f446re 进行温度采集,温度显示格式**.*℃,采样频率1HZ,上位机Access port设置温度上限,超过上限时AccessPort显示warning并且LED灯闪烁,设置按键要求按下时报警取消。

     目前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因为仪器比较简单所以取室外温度和人体温度作比较,用手捂住时报警,处于室外时报警解除,精度要求小数点后一位,采样频率和LED闪烁频率计划通过timer定时器进行设置。

      现阶段的问题是,最小运作系统不清楚,只知道stm32f446re内置温度传感器连接ADC-IN16端口,查阅数据手册之后却并未找到对应的最小系统,猜测可能手册查阅方式不太对。

      如果方便的话请大佬指点一下最小系统方面的问题,因为实属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
内置温度不需要做连接,芯片内部已经有了,但是很不准,即使校正了偏差也很大,我只在别的型号上试过,f446没用过...

测温上下限关系到选型,很重要的参数

如果没特殊需要找现成的数字传感器ds18b之类的,省去了温度校准和模拟电路调试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