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产生的复位电压的波形有什么讲究,这个复位过程中单片机都做了什么?

楼主:
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产生的复位电压的波形有什么讲究

      这个复位波形一定是要尖的吗,还是只要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持续不少于多少毫秒,且不大于多少毫秒即可?

2、这个复位过程中单片机都做了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复位一下单片机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大力帮助。谢谢!!!!

网友A:
1、具体看手册,手册应该会有一定要求,比如有的要求500us以上。有的可能几十us,有的可能需要多少ms

上电复位,por的,rst PIN接rc就可以,RC选择一般手册也会有,10k+1u,10k+10u都可以,没有写的可以用经验值

如果是上电以后的复位,一般直接给低一段时间就可以。

2、复位干了啥,一般写过fpga的verilog的可能就理解了,一般都需要一个复位信号,来初始化模块内部的一些资源。单片机里一般是复位mcu各个外设寄存器,cpu寄存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具体看手册,手册应该会有一定要求,比如有的要求500us以上。有的可能几十us,有的可能需要多少ms 上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复位电压的波形

1、这个复位波形一定是要尖形的吗,因为一个老PCB工程师说这个波形不够陡不行,还是只要一个持续多少毫秒的电平 即可

2、这个复位电压波形最大不能超过多长 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复位电压的波形 1、这个复位波形一定是要尖形的吗,因为一个老PCB工程师说这个波形 ...

1、这个不是所有芯片都这样,一定要看手册,比如有的芯片,小于4ms从0爬到3.3V的这种复位波形就 不行,有的就可以。

RC复位的原理,RST脚接入了RC电路,在上电的时候,电源通过电阻R对电容C充电,波形会变缓,是为了给VCC脚足够的时间爬到所需电压,然后芯片的电路能工作起来,当RC的波形爬到某个阈值的时候,RST内部电路识别为高,复位撤销,电路工作;  从电源VCC达到足够电压开始到RST识别到阈值电压撤销这段时间是复位时间,RC太短,复位时间不够,时间太长没关系。这个要看芯片,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2、复位时间不能太短,对于多长没有限制,复位一直压着,芯片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不工作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W2018 发表于 2019-12-5 14:07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复位电压的波形 1、这个复位波形一定是要尖形的吗, ...

非常感谢。

请问 复位电压达到阀值之后,多长时间内要使该电压要进入撤销状态,而后多少时间之内该电压要降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 复位电压达到阀值之后,多长时间内要使该电压要进入撤销状态,而后多少时间之内该电 ...

如果是RC复位的话,就是一个电容充电函数的曲线,公式类似于Vrst = Vcc * [1-exp(-t/RC)].  达到某个电压值的时候,内部就认为是逻辑高电平,RC会使得电压继续升高到VCC,但是复位信号就不起作用了

下边简图,假设VCC=2V的时候,内部逻辑开始工作,rst阈值为1.5V,但是Vcc=2V的时候,Vrst才1V,所以内部识别到Low,当电压继续爬升到Vrst>1.5V的时候,rst内部才识别到High,认为复位撤销了,时间段trst就是实际上有效的复位时间。这个时间一般有最短要求,是否有最长要求,这个看芯片。。复位一般都是低有效的,后面不需要复位的话一定要为高,多少时间降为0,这个不存在。

网友:
MCU的复位端口是数字输入接口,对波形不敏感,对幅值即逻辑电平敏感。有效复位动作的前提是持续若干时间的某个逻辑电平,具体看器件手册,手册里对逻辑门限和持续时间的极值、典型值都有详细说明。

MCU的复位过程主要是重置程序指针和一些内部硬件相关的寄存器。重置程序指针的意义在于从某个起始地址开始运行程序,清除某些硬件相关寄存器(都是哪些,具体要看器件手册,不同体系的MCU可能不同,多复位源的也会有所不同)的目的是防止寄存器的数值对程序运行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复位后,这些寄存器的数值都是确定的。

网友: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中电阻、电容,并不需要我们自己来设计,使用厂家推荐的数值,就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