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开多少公里需要换轮胎?【最近租了个车 了解下】

楼主:
汽车迷都希望给自己的爱车换上一个大轮毂,不要问为什么?喜欢任性没毛病!但是都到了折腾轮胎的时候,你还敢不懂轮胎上的参数都代表什么意思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的科普一下!

首先我们整体的看一下汽车轮胎的参数分布

轮胎主要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两点,承载减震

轮胎基本参数介绍

  • 断面宽度

注意了,是轮胎与地面接触的胎面宽度,这时需要你把断面宽度胎冠宽度区分一下了。

  • 扁平比

扁平比是断面高度和断面宽度的比值。简单概括就是,数值越小,胎面越薄,对路面的反馈越强,但是舒适性降低;数值越大,胎面约厚,路感越差,但是舒适性越好,转弯的侧向抵抗力弱。

  • 轮毂直径

轮毂直径,这个就不需要多说了吧。

  • 载重系数

载重系数代表着轮胎最大能承受的重量,小编在唠叨一句,安全行驶不要超载。例如上图中轮胎载重系统91,对照表格,对于的载重系数为600多KG,四个轮子乘以四,我们可以得带车子载重是2.4吨左右。

(注:部分数据)

  • 速度级别

轮胎主要是由高分子复合材料构成,温度升高会加速橡胶老化。汽车高速行驶时,会使整个轮胎的温度升高,从而导致胎面磨损加剧,轮胎都有其设计的临界速度,当高速行驶达到这一速度时,轮胎就会出现“驻波”现象,这就是该轮胎的“临界速度”,如果在此条件下继续使用,轮胎则会有发生爆裂的危险。所以安全行驶,不要超速。例如上图速度级别W,对照表格,最高速度为270km/h。

  • 驻波

上文提到了驻波,我们就来聊一下什么叫驻波,一张图告诉你。

进阶参数分析

  • 三“T”指数-轮胎品质标识

很多网友和车主朋友们对于轮胎Treadwear / Traction / Temperature这三个指数并不是很熟悉,或者了解不深入,以致产生对各厂牌轮胎进行选择时容易出现歧义和误区,为此我们专门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三“T”指数究竟有什么意义。

  • 认证信息 / 轮胎产地 / 工厂代码 / 生成日期

在这里小编在唠叨一句,轮胎达到磨损标准,或者生产日期超过6年轮胎最好别用了,轮胎一旦达到这个时间段,质量骤减!

  • 轮胎损耗标识

  • 越野轮胎类型

如果你是爱车达人,那么你应该也喜欢越野。那越野胎分几种呢?AT是指适用于全路况的越野胎,MT是指适用于专业越野路面的越野胎,HT是指适用于城市路面的越野胎。

  • 轮胎其他识别标志

轮胎改装

介绍完了轮胎的基础知识,现在进入改装教程了

  • 什么是 J 值?

很多车主在升级轮胎的同时还会升级轮毂,这里就涉及到了另一个和轮胎宽度数值对应的数值,轮毂J值。轮胎的J值就是轮毂的宽度。

轮毂的J值有一个对应的表格,例如上图写着16x61/2J(16x6.5J),对照表格,轮毂的宽度选择范围(195-215),选择205为最佳!

  • 计算轮速差

不同的轮胎宽度、扁平比、轮毂半径,对应的轮胎直径不同,角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轮胎行驶速度和仪表台显示数字就会产生偏差
这时,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轮胎计算器”。百度汽车之家轮胎计算器,输入前后轮胎宽度、扁平比、轮毂半径,计算出更换前后的误差值。

例如我们把195 65 R15轮胎换成215 55 R17的轮胎,计算得实际车速100km/h时车速表显示为98.098km/h,在限速路段,你的行驶速度要稍慢些!

网友:
如果轮胎都做的完美,那么还要修车行有啥用,就是因为容易坏,才会滋生其他的服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