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SDK及例程下载

楼主:
IWR1443BOOST开箱测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1610-1-1.html

一、软件下载

         1mmWave  SDK下载链接:http://www.ti.com.cn/tool/cn/MMWAVE-SDK

         mmWave SDK目前的最新版本是3.03.00.03,下载的例程采用的SDK2.01.00.04版本,所以我下载的2.01.00.04版本。

2CCS编译器下载链接:http://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ccs_downloads.html

CCS目前的最新版本是9.2.0.00013mmWave  SDK需求的的CCS的最低版本是8.1.0CCS可以根据自己需求下载合适的版本。

3UniFlash下载:http://www.ti.com.cn/tool/cn/UNIFLASH

UniFlashv3.4.1v5.2.0 两个版本,为了兼容mmWave传感器,只能下载v5.2.0 版本的软件。

二、例程下载

打开安装好的CCS软件

CCS软件的点击菜单“View”中的“Resource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在打开的资源管理器中,选择“Software”中的“mmWave  Sensors”,双击“mmwave_industrial_toolbox-V4.1.0

在“mmwave_industrial_toolbox-V4.1.0”的右侧有下载图标,点击下载图标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Dowmload and install”进行下载安装

进入下载及安装的状态,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进行下载和安装。

下载及安装完成后,点击“OK“。

下载后的SDK可以在C盘中的ti文件夹中找到(C:\ti. mmwave_industrial_toolbox_4_1_0包含的所有文件都会被下载下来。

例程在labs文件夹里面

三、例程的导入和编译

打开CCS编译器,在菜单“Project”中的“Import  CCS  Projects…”进行例程的导入

在弹出的“Import  CCS  Projects”窗口中的“Select  search-directory”,点击右边的“Browse…”按钮

在弹出的“Select  Search  Directory”窗口中选择要打开的例程(这边以out_of_bos_demo中的14xx_mmwave_sdk为例),选择好文件夹后点击“选择文件夹”

选择好例程后,在“Import  CCS  Projects”窗口中的“Discovered projects”中勾选工程名称,在点“Finish”导入工程。

导入工程后CCS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导入工程后,在工程名上右键点击“Rebuild  Project”进行工程重新编译。(不要选择“Build  Project”,不然可能报错)

重新编译完成后,可以在“console”窗口中查看编译信息

同时,可以在“Debug”中找到编译后的文件(xwr14xx_mmw_demo.binxwr14xx_mmw_demo_mss.xer4f

四、固件下载

把开发板的SOP0SOP2接上条线帽,给开发板供电(5V>2.5A),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

打开UniFlash烧录软件

UniFlash界面中,可以通过自动识别的开发板点击“Start”,也可以通过下方选择开发板平台。

选好要烧录的平台后,在“Program”的界面中,勾选“ Meta Image 1/RadarSS”,并在右侧的“Browse”按钮

在弹出的打开窗口选择需要烧录的二进制文件(xwr14xx_mmw_demo.bin)后打开

选择UniFlash中的“Settings & Utilities”,在“COM Port:”后输入端口号(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对应的端口号)

返回“Program”,点击“Load Image”进行烧录

开始烧录后,进入烧录进度

等待一会后,烧录进度条消失后,可以查看烧录情况

烧录完成后,开发板断电,拔掉SOP2的条线帽,在给开发板通电并通过USB连接电脑,就可以通过mmWave_Demo_Visualizer进行测试(测试方法见上一篇分享)。

网友:
想问一下SDK历程中的烧录板子是什么意思?进行过mmWave_Demo_Visualizer测试必须完成这篇文章的操作后才能进行吗,不能直接买好板子以后,直接在网上打开mmWave_Demo_Visualizer,下载完两个插件就进行了?另外就是studio必须进行上面烧板子操作之后才能行?还是直接买板子回来按照mmwave studio操作就可以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the_process/archive/2019/01/09/dca1000evm

另外就是能不能尽快给一个studio的教程 谢谢

网友:
你好,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我目前也在搞这个MMwave IWR1433有问题,在加载studio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烧录板子了?还有能加个QQ 进一步联系吗 QQ1142291205

网友:
板子回来后,就可以直接测试了。
以下开箱测试就是板子回来直接测试的。
IWR1443BOOST开箱测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1610-1-1.html

网友:
很好的知识点,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