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_G431RB测评-定时器测试

楼主:
由于这几天有时间鼓捣了一下申请的NUCLEO_G431RB开发板。发现了一些问题。

感谢EEWORLD和ST公司提供开发板。

首先介绍一下开发环境,STM32CUBEMAX 5.40板,keil 5.27 IDE。

1、打开外部晶振

2、设置系统时钟

可以看到外设的频率,APB1和APB2都是168M。应该没有问题了

3、设置定时器TIM6

计时分频为1M,PreScaler =168 - 1,定时器计数为1000, counter Period =1000

中断打开,自动重装。那么计时中断为1m一次。

4、在主程序中打开中断

HAL_TIM_Base_Init(&htim6);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5、修改中断函数TIM6_DAC_IRQHandler

加入计时变量 sysclk++;

那么在循环中检测sysclk的值,sysclk > 500 ,翻转LED极性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操作到此完成,编译->下载->reset。开始测试。

发现LED非常的缓慢的亮起。大概也就是100ms计数一次的样子。于是使用函数

uint32_t sysclock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输出系统频率后为SysClock=16000000。不对呀,查看设置为168M的时钟频率呀怎么不对了。打开设置代码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怀疑STM32G431的HAL库代码有问题。

此外,在这之前还发现TIM7和TIM6的设置和代码一样。TIM7只要打开中断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7);

程序就死机了。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测试的问题,请ST公司能够重视一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igba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把代码工程发一下把,我看看API是什么问题?你这样也没找到具体问题的原因

网友:
文件太大了,我把主要部分保留了下来。这是工程文件和我写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代码工程发一下把,我看看API是什么问题?你这样也没找到具体问题的原因

谢谢,我把工程文件发上来了。文件中把驱动部分给删除了。因为这部分代码是自动生成的。固件库

STM32Cube FW_G4 V1.1.0

其它就是STM32CUBE 5.40 keil 5.27 IDE

网友:
楼主没有在回调函数上操作

直接在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中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