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双稳态电路

楼主:
请帮忙分一下这个电路的具体功能;D1,D2的运用是什么?开关S的运用以及按下开关会发生的现象?按动开关会发生功能不稳定现象,需要加什么元器件?

网友:
双稳态电路,在任一稳态必是VT1和Vt2两管一个饱和导通另一个关断。不妨假定目前VT1饱和而VT2关断。那么VT1集电极电压很低而VT2集电极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于是,电容C1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开关S未按下),电容C2两端电压接近于零。

网友A:
开关S按下瞬间,电容C1下端对地电压为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1上端电压瞬间为负,二极管D1导通,将VT1基极电压拉低,VT1关断。

但电容C2两端电压在S按下之前接近于零。开关S按下后C2下端电压为零,C2上端电压也接近于零。VT2本来关断,C2上端电压变化对关断状态并无影响。

网友:
VT1关断,集电极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致使R3供给VT2基极电流,使其导通进入饱和。此过程使得双稳态电路翻转。

网友A:
“按动开关会发生功能不稳定现象,需要加什么元器件?”

不稳定可能是开关触点发生抖动,多次闭合断开。

可以考虑加入一个单稳态电路,开关S的第一次闭合使单稳态电路翻转(在暂稳态期间开关S断开不会影响暂稳态),双稳态电路翻转,但开关的第二次闭合无影响。

单稳态电路的暂稳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影响双稳态电路的翻转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动开关会发生功能不稳定现象,需要加什么元器件?”

不稳定可能是开关触点发生抖动,多次 ...

请问这个电路开关位置是否有设计缺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动开关会发生功能不稳定现象,需要加什么元器件?”

不稳定可能是开关触点发生抖动,多次 ...

有点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开关位置是否有设计缺陷呢?

“请问这个电路开关位置是否有设计缺陷呢?”

开关位置正确。

只要是机械开关,都会有触点抖动现像。要机械触点没有抖动,其成本会很高。

网友:
“有点疑惑”

该文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你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并联一个电容后,抖动可以消除,因为开关断开时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开关闭合后电容放电,放电时间非常短(开关闭合时电阻基本为零),而开关断开后电容充电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C:
在按键两端并上一个电容,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延时可以实现消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惑”

该文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你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并联一个电容后,抖动 ...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按键两端并上一个电容,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延时可以实现消抖。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惑”

该文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你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电容。

并联一个电容后,抖动 ...

我模拟了一下,这个图没有实现双稳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模拟了一下,这个图没有实现双稳态的功能。

“我模拟了一下”

“模拟” 是什么意思?在计算机上仿真?还是实际搭了个电路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模拟了一下,这个图没有实现双稳态的功能。

“这个图没有实现双稳态的功能”

那么此电路是如何表现的?不能稳定而乱跳?按下开关不翻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关S按下瞬间,电容C1下端对地电压为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1上端电压瞬间为负,二极管D1导通,将VT1 ...

你好,我想问问,VT1导通的话,D1不应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才能给C1充电?如果S不按的话,VT2是否能导通?导通的话是C1放电经过R5,R3给VT2基极提供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VT1导通的话,D1不应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才能给C1充电?如果S不按的话,VT2是否能导通? ...

先说第二个问题:“如果S不按的话,VT2是否能导通?”

VT1饱和导通时,VT2不可能自己导通。因为VT1饱和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通常小于VT2进入导通基极对发射极所需要的电压,R4中没有电流。同理,VT2饱和导通时,VT1也不可能自己导通。

VT1和VT2,两支管子只能一个导通,一个截止。这就是 “双稳态” 这个名称的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VT1导通的话,D1不应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才能给C1充电?如果S不按的话,VT2是否能导通? ...

“VT1导通的话,D1不应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才能给C1充电?”

当电容C1充满电之后,D1中就不再有电流。所以D1并不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另外,C1充电(上负下正)主要也不是通过二极管D1,而是通过电阻R5。D1只在S按下时起作用。S按下时,C1应该说是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VT1导通的话,D1不应该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才能给C1充电?如果S不按的话,VT2是否能导通? ...

“导通的话是C1放电经过R5,R3给VT2基极提供电压的吗?”

VT2从截止进入导通,是靠C1放电使VT1截止。VT1截止后,VT2经电阻R1和R3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的话是C1放电经过R5,R3给VT2基极提供电压的吗?” VT2从截止进入导通,是靠C1放电使V ...

感谢老师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