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产生电压计算表

楼主:
类似于用MCU的PWM做一个低精度的DAC。

我做了一个计算表。

麻烦看看计算过程对不对

网友:
我仿真出来和这个表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同的,但实际电路的纹波大了10倍。

所以表里面的纹波那一栏又乘了一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