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直流小功率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要求:供电电压5V,电流300mA左右的小电机H桥驱动芯片,信号电压也是5V单片机引脚。封装最好是SOP-8的。

注意:拒绝不要RZ7888/RZ7889这个芯片!“无锡睿智微电子有限公司 ”这家的芯片把我给坑惨了,芯片有严重的BUG!上电就烧电源。

网友:
杭州瑞盟的 MS3010 SOP8封装   原厂

网友:
台湾晶致的AM4959。

网友:
国产方为半导体,FG8190L48 ,有需要联系 QQ :511234714

网友A:
如何坑的?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坑的?能详细说说吗?

这芯片的手册上说BI和FI是高电平的情况下,56,78输出是L(低),我用的单片机是51单片机,管脚默认为高。结果一上电整个模块的电流非常的大,短路了一样!,而且该芯片非常的烫手。

而且,我前面做项目的人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也是一样的问题。只是他离职时没有说过这个问题,事后我打电话询问的。我也掉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坑的?能详细说说吗?

我的芯片采购渠道是正规的渠道,不存在假芯片的可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发给你我的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的手册上说BI和FI是高电平的情况下,56,78输出是L(低),我用的单片机是51单片机,管脚默认为高。结 ...

哈哈,国产的吗?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