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对电极有什么要求

楼主: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利用电磁的流量使其正常工作的一种流量计,当然了应该说整个电磁流量计对所有的配件的部分都是有很多的要求的,除了要注意磁路系统是否达到要求,注意整个测量导管是否达到要求之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整个电极的性能是否能达到要求了,那么其对电极都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整个电磁流量计中电极的作用是起到一个引出和被测量的感应的电热的信号的一个作用,说白了如果没有这个电极的话,那么就不能没理出其电势信号了,也就不能让其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因此可以说电极的性能对于整个流量计能否正常的工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说来在选择电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导磁的不锈钢材料,同时要注意保证其流体是不会受到阻碍的,可以进行精度更高的测量要求,这样才能使得其整个性能都发挥出优势出来。因此在选择电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以确保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性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