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与bit-band位带操作问题

楼主:
按照资料的记录,STM32G431使用的是cortex-M4的核心,应该可以使用位带操作地址的功能。现在想使用bit-band操作,但是查看keil的工程编译定义。IRAM=20000000,SIZE=8000,片上SRAM为32K大小,现在疑惑的是,keil的变量内存分配是从20000000开始的呢?还是20008000开始的?

还有就是IRAM2内存是各什么用处?

敬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太傻了!!!,自己想明白了。任何一个变量只要在SRAM区的地址或外设地址都可以使用位带操作!

只要使用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
这两个宏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

uint8_t bitband = 0x0;
//执行到此处死机了!!!
MEM_ADDR(BITBAND(bitband,2)) = 0x1;
printf("bit=%02x\r\n",bitband);

程序能够编译,但是执行到    MEM_ADDR(BITBAND(bitband,2)) = 0x1;死机

网友:
看G431 资料也可以,或者更简单,用cubeMX 自动生成裸机初始 keil 代码,不都有了?

网友:
自动生成代码,您不必理会代码起始,搁在哪里, size 等等。减少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