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电压3.2V,为了防止电池接反,用了MOS。仿真的效果来看,只...

楼主:
产品用的是两节干电池,电压3.2V,为了防止电池接反,用了MOS。仿真的效果来看,只能用N管!而不能用P管,P管在接反的时候依然有输出,输出是负电压。这个对后级的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个对后级的电路有什么影响?”

电池反接,MOS管输出负电压,对后级的影响正如在后级上施加了一个比电池电压稍小的负电压。

网友:
“P管在接反的时候依然有输出,输出是负电压”

第二幅图,猜测是功率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所致。

网友A:
P 管做防反还是比较多的

把P管的ds串到正极是一样用防反,P管的电流方向,如果S极输入,D极输出是起不来防反接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 管做防反还是比较多的 把P管的ds串到正极是一样用防反,P管的电流方向,如果S极输入,D极输出是起不来 ...

您好  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关的作用了  因为二极管方向和电流方向一致了(二图中现在是S接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 ...

平时我们在用PMOS管开关管接法是S极接输入,D极接输出。
现在讨论的是防反接法,当外部接反时,按我们平时的S输入,D输出,PMOS开始工作,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
所以P管要放到正极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我们在用PMOS管开关管接法是S极接输入,D极接输出。 现在讨论的是防反接法,当外部接反时,按我们平 ...

刚好和正常接的电流方向相反,起到了旁路负载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和正常接的电流方向相反,起到了旁路负载的作用?

不是 “起到了旁路负载的作用”,而是功率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在电池反接时使得电路中仍可有电流流过。

你把功率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和MOS管一起画出来,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和正常接的电流方向相反,起到了旁路负载的作用?

例如下面两图。前一图是N沟MOS管,后一图是P沟MOS管。两图均标出了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 ...

MOS管作为防反接用和作为开关用是两个不同的使用目的,不能在同一支MOS管上实现。这一点务必要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 ...

MOS管作为电源开关使用,无论是N沟管还是P沟管,其体内寄生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必须处于反向状态,否则该MOS管不可能由门极控制关断。

MOS管作为防反接开关使用,无论是N沟管还是P沟管,其体内寄生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电源未反接时)必须处于正向状态,这样才能够在电源反接时体内寄生二极管处于反向状态从而保护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关键是P管的体二极管方向是D指向S,也就是说如果用D接输入  S接输出  那就起不到开 ...

所以,不可能用同一支MOS管又能够在门极控制其开关,又能够在电源反接时保护负载。

这两个不同目的,只能用两支MOS管分别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不可能用同一支MOS管又能够在门极控制其开关,又能够在电源反接时保护负载。 这两个不同目的, ...

S接负载即可

网友:
如果是P沟MOS管且串联在电源正端,源极(S)接负载,那就不能当电源开关用了。因为源极接负载,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方向是二极管正极接电源,二极管负极接负载。上电后即使MOS管处于关断状态,体内寄生二极管也会导通,负载会得到稍低于电源的电压(低一个PN结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