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31到底能不能进行“位带操作”?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STM32G431是cortex-M4的内核,也就是说理论上是支持位带操作的bit-band。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addr))

uint8_t bitband = 0x0;
MEM_ADDR(BITBAND(bitband,2)) = 1;

printf("bit=%02x\r\n",bitband);

执行完MEM_ADDR(BITBAND(bitband,2)) = 1;指令就死到中断里了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显然是硬件出错了。

问题是STM32G431到底能不能使用位带操作呢?

网友:
本人已解决!问题出在MEM_ADDR(BITBAND(bitband,2)) = 1;这句上面,其中的bitband应该是一个地址值!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unsigned long)&addr & 0xF0000000) + 0x2000000 + (((unsigned long)&addr & 0xFFFFF)<<5) + (bitnum<<2))

宏应该写成这样!

谢谢各位!

网友:
st某些型号的手册已经不提位带操作了,可能以后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