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SCI更新DSP28335的用户程序

楼主:
      有同学使用ccs6编译我的升级程序,并且下载我的ccs5生成的hex文件,会出现升级的用户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也就是升级结束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中不会打印“user code”,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版本的问题,需要将用户程序在ccs6版本下重新生成hex文件,然后使用升级程序升级用户程序即可成功,ccs6设置链接。

------------------------------------------------------------------------------------------------------------------------------------------------------------------------------------------------

一、FLASH地址分配及cmd文件改写
1.存储器flash分配

0x30 0000 - 0x30 7FFF    FLASHH
0x30 8000 - 0x30 FFFF    FLASHG
0x31 0000 - 0x31 7FFF    FLASHF
0x31 8000 - 0x31 FFFF    FLASHE
0x32 0000 - 0x32 7FFF    FLASHD
0x32 8000 - 0x32 FFFF    FLASHC
0x33 0000 - 0x33 7FFF    FLASHB
0x33 8000 - 0x33 FF7F    FLASHA
/*内存分配
 * 用户程序可写入下面的区域,目前128K,如果不够还可以将F盘添加进来;
 * 也可将A盘添加进来,但是A盘有程序锁,添加该部分需要做相应的处理。
 *
 * FLASHE      : origin = 0x318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2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28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B   : origin = 0x33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 USER_CODE:          SECTORB|SECTORC|SECTORD|SECTORE
 * BOOT_LOADER_CODE:   SECTORG|SECTORF                 //(F盘为BOOT备用盘,目前没有使用)
 * FLASH_API_CODE:     SECTORH
 */

 2.cmd文件

 其中用户程序中的cmd文件请注意:
 我把codestart写到了FLASHE的起始地址,这样当升级完程序后bootload程序应该接着运行USER_CODE段,此段正好在FLASHE中,所以程序就开始从更新的用户程序运行。

 FLASHE_BEGIN   : origin = 0x318000, length = 0x000010      /* 存放用户程序的codestart */
FLASHE_USERCODE : origin = 0x318010, length = 0x007FF0     /* on-chip FLASH */

  .cinit              : > FLASHE_USERCODE      PAGE = 0
  .pinit              : > FLASHE_USERCODE,     PAGE = 0
  .text               : > FLASHE_USERCODE      PAGE = 0
  codestart           : > FLASHE_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E_USERCODE,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LOAD_SIZE(_RamfuncsLoadSize),
                         PAGE = 0
   .econst             : > FLASHE_USERCODE      PAGE = 0
   .switch             : > FLASHE_USERCODE      PAGE = 0
二、目录中文件夹说明

  28335SCI_Update_Flash通过串口更新程序的代码
  Example_2833xGpioToggle测试程序,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不断打印“USER CODE”
参考程序 参考的DSP通过ARM升级程序和通过CAN总线升级程序,使用时将工程单独拿出来解压

三、运行说明

Example_2833xGpioToggle\Debug中的Example_2833xGpioToggle.hex为测试用户程序的hex文件。
1.右击TMS320F28335_SEEDXDS510PLUS.ccxml选择Launch Select Configuration;
2.点击Connect Target,然后点击Load下载f28335_Sci_Update_Flash\28335SCI_Update_Flash\Debug中的28335SCI_Update_Flash.out后运行;
3.串口打印“boot code!”,在串口工具中输入u后便进入升级状态;
4.程序先擦除SECTORB|SECTORC|SECTORD|SECTORE,然后显示擦除成功Flash_Erase success,等待输入hex文件;
5.在串口助手中打开文件中选择hex文件目录,点击发送文件,然后等待发送完成,之后完成升级;
6.完成升级后,程序自动从FLASHE加载用户程序;
7.用户程序运行过程中,要想再更新程序,需要复位程序,然后在运行后的3s内,在串口工具中输入u,既可重复以上步骤。

四、版本记录

1.改动Sci_Echoback例程测试接收hex文件是否有问题 shgao 12.15
2.成功在FLASHE中更新用户程序(在串口助手上打印消息) shgao 12.16
存在的问题:(1)在发送每部分时,只能接收到单数行的数据并存到flash中,现在临时解决方案:先发送此部分,然后删除一行再重复发送此部分;
(2)接收完数据后采用asm("LB 0xxxxxxxxx")跳转到用户程序的main函数处,有没有固定起始地址的方法?

3.解决上述问题(2)   shgao  12.17
用户程序的.cmd文件中将codestart分配到FLASHE的起始地址,在升级程序中升级完成后运行的是.USER_CODE段,
在升级程序中USER_CODE段正是以FLASHE起始的。

4.上电后若在串口助手中输入字符'u',则进入升级状态,先将SECTORE|SECTORD|SECTORC|SECTORB擦除,
然后等待发送hex文件,当最后一行发送完成后升级完成,自动跳转到用户程序开始执行。
注意:每次升级时需要重启设备。

5.解决上述问题(1) shgao  12.17
由于在Flash_Program后面有串口输出的语句,这样可能造成接收有问题,所以去除scib_msg语句。

    if(SCIRXD.RcvData[3] == 0x0000)
        {
            status = Flash_Program((Uint16 *) SCIRXD.DestAddr, (Uint16 *)BlockBuffer1, BufferIndexMax, &FlashStatus);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scib_msg("Flash_Program Error!\n\0");
                    while(1){}
               }
    //          else
    //          {
    //              scib_msg("Flash_Program success!\n\0");
    //          }
6.解决运行擦除函数Flash_Erase时,经常进入中断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成功使用串口升级用户程序 12.18

原因:在擦除的时候不要开着memory串口查看flash区域的内容,将memory窗口关闭即可成功擦除,然后接收hex文件写入到用户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