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F28379D的综合例程

楼主:
TI的官方开发板  TMS320F28379D开发板的预装综合例程,理解这个例程是学习这个TMS320F28379D芯片的最佳的途径

多余的话不说,理解程序如下:

//###########################################################################
/***************************************************************************************************/
// FILE:    Example_F28379D_LaunchPadDemo.c
/***************************************************************************************************/
// TITLE:    F28379D LaunchPad Out of Box Demo
/***************************************************************************************************/
// DESCRIPTION:
//! \addtogroup cpu01_example_list
//! <h1>Out of Box Demo (LaunchPadDemo)</h1>
//!
//!  This program is the demo program that comes pre-loaded on the F28379D
//!  LaunchPad development kit.  The program starts by flashing the two user
//!  LEDs. After a few seconds the LEDs stop flashing and the device starts
//!  sampling ADCIN14 once a second.  If the sample is greater than midscale
//!  the red LED on the board is lit, while if it is lower a blue LED is lit.
//!  Sample data is also display in a serial terminal via the boards back
//!  channel UART.  You may view this data by configuring a serial terminal
//!  to the correct COM port at 115200 Baud 8-N-1.
//!
/***************************************************************************************************/
//###########################################################################
// $TI Release: F2837xD Support Library v3.04.00.00 $
// $Release Date: Sun Mar 25 13:26:04 CDT 2018 $
// $Copyright:
// Copyright (C) 2013-2018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http://www.ti.com/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 Included Files//头文件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ile.h>
#include "F28x_Project.h"     // DSP28x Headerfile
#include "ti_ascii.h"
#include "sci_io.h"
/***************************************************************************************************/
// Defines
/***************************************************************************************************/

/***************************************************************************************************/
// Micro-seconds to wait for ADC conversion. Longer than necessary.
/***************************************************************************************************/
#define CONV_WAIT 1L
/***************************************************************************************************/
// Globals
/***************************************************************************************************/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dexX=0;
static unsigned short indexY=0;
const unsigned char escRed[] = {0x1B, 0x5B, '3','1', 'm'};
const unsigned char escWhite[] = {0x1B, 0x5B, '3','7', 'm'};
const unsigned char escLeft[] = {0x1B, 0x5B, '3','7', 'm'};
const unsigned char pucTempString[] = "ADCIN14 Sample:     ";
int16_t currentSample;
/***************************************************************************************************/
// sampleADC -
/***************************************************************************************************/
int16_t sampleADC(void)
{
    int16_t sample;
    /************************************************************************/
    // Force start of conversion on SOC0
    /************************************************************************/
    AdcaRegs.ADCSOCFRC1.all = 0x03;
    /************************************************************************/
    // Wait for end of conversion.
    /************************************************************************/
    while(AdcaRegs.ADCINTFLG.bit.ADCINT1 == 0)
    {
        /************************************************************************/
        // Wait for ADCINT1
        /************************************************************************/
    }
    Adca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 Clear ADCINT1
    /************************************************************************/
    // Get ADC sample result from SOC0
    /************************************************************************/
    sample = AdcaResultRegs.ADCRESULT1;
    return(sample);
}
/***************************************************************************************************/
// drawTILogo -
/***************************************************************************************************/
void drawTILogo(void)
{
    unsigned char ucChar, lastChar;
    putchar('\n');
    while(indexY<45)
    {
        if(indexY<45)
        {
            if(indexX<77)
            {
                ucChar = ti_ascii[indexY][indexX++] ;
                /************************************************************************/
                // We are in the TI logo make it red
                /************************************************************************/
                if(ucChar != '7' && lastChar=='7')
                {
                    putchar(escRed[0]);
                    putchar(escRed[1]);
                    putchar(escRed[2]);
                    putchar(escRed[3]);
                    putchar(escRed[4]);
                }
                /************************************************************************/
                // We are in the TI logo make it red
                /************************************************************************/
                if(ucChar == '7' && lastChar!='7')
                {
                    putchar(escWhite[0]);
                    putchar(escWhite[1]);
                    putchar(escWhite[2]);
                    putchar(escWhite[3]);
                    putchar(escWhite[4]);
                }
                putchar(ucChar);
                lastChar = ucChar;
            }
            else
            {
                ucChar = 10;
                putchar(ucChar);
                ucChar = 13;
                putchar(ucChar);
                indexX=0;
                indexY++;
            }
        }
    }
}
/***************************************************************************************************/
// clearTextBox -
/***************************************************************************************************/
void clearTextBox(void)
{
    putchar(0x08);
    /************************************************************************/
    // Move back 24 columns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2');
    putchar('6');
    putchar('D');
    /************************************************************************/
    // Move up 3 lines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3');
    putchar('A');
    /************************************************************************/
    // Change to Red text
    /************************************************************************/
    putchar(escRed[0]);
    putchar(escRed[1]);
    putchar(escRed[2]);
    putchar(escRed[3]);
    putchar(escRed[4]);
    printf((char*)pucTempString);
    /************************************************************************/
    // Move down 1 lines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1');
    putchar('B');
    /************************************************************************/
    // Move back 20 columns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2');
    putchar('0');
    putchar('D');
    /************************************************************************/
    // Save cursor position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s');
}
/***************************************************************************************************/
// updateDisplay -
/***************************************************************************************************/
void updateDisplay(void)
{
    /************************************************************************/
    // Restore cursor position
    /************************************************************************/
    putchar(0x1B);
    putchar('[');
    putchar('u');
    printf("%d               ", currentSample);
}
/***************************************************************************************************/
// scia_init - SCIA  8-bit word, baud rate 0x000F, default, 1 STOP bit,
// no parity
/***************************************************************************************************/
void scia_init()
{
    /************************************************************************/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A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

    /************************************************************************/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No parity,8 char bits, async mode,
    // idle-line protocol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
    // 115200 baud @LSPCLK = 22.5MHz (90 MHz SYSCLK)
    /************************************************************************/
    SciaRegs.SCIHBAUD.all    =0x0000;
    SciaRegs.SCILBAUD.all    =53;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return;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定义一些变量
    /************************************************************************/
    volatile int status = 0;
    uint16_t i;
    volatile FILE *fid;
    /************************************************************************/
    //程式的复制,If running from flash copy RAM only functions to RAM
    /************************************************************************/
    #ifdef _FLASH
        memcpy(&RamfuncsRunStart, &RamfuncsLoadStart, (size_t)&RamfuncsLoadSize);
    #endif
    /************************************************************************/
    // 初始化系统控制
    //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F2806x_SysCtrl.c file.
    /************************************************************************/
    InitSysCtrl();
    /************************************************************************/
    //初始化SCI-A port端口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 the pins for the SCI-A port.
    /************************************************************************/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2 = 3;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43 = 3;
    GpioCtrlRegs.GPBGMUX1.bit.GPIO42 = 3;
    GpioCtrlRegs.GPBGMUX1.bit.GPIO43 = 3;
    EDIS;
    /************************************************************************/
    //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
    DINT;
    /************************************************************************/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F2837xD_PieCtrl.c file.
    /************************************************************************/
    InitPieCtrl();
    /************************************************************************/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F2837xD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F2837xD_PieVect.c.
    /************************************************************************/
    InitPieVectTable();
    /************************************************************************/
    // Initialize SCIA//初始化SCIA串口
    /************************************************************************/
    scia_init();
    /************************************************************************/
    // Initialize GPIOs for the LEDs and turn them off
    /************************************************************************/
    EALLOW;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 1;// GPIO A Direction Register (GPIO0 to 31)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 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 = 1;
    EDIS;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 Configure the ADC: Initialize the ADC
    /************************************************************************/
    EALLOW;
    /************************************************************************/
    // write configurations
    /************************************************************************/
    AdcaRegs.ADCCTL2.bit.PRESCALE = 6;      // set ADCCLK divider to /4
    AdcbRegs.ADCCTL2.bit.PRESCALE = 6;      // set ADCCLK divider to /4
    AdcSetMode(ADC_ADCA,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SIGNALMODE_SINGLE);
    AdcSetMode(ADC_ADCB,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SIGNALMODE_SINGLE);
    /************************************************************************/
    // Set pulse positions to late
    /************************************************************************/
    Adca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Adcb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
    // power up the ADCs
    /************************************************************************/
    AdcaRegs.ADCCTL1.bit.ADCPWDNZ = 1;
    AdcbRegs.ADCCTL1.bit.ADCPWDNZ = 1;
    /************************************************************************/
    // delay for 1ms to allow ADC time to power up
    /************************************************************************/
    DELAY_US(1000);
    /************************************************************************/
    // ADCA
    //ADC转换
    /************************************************************************/
    EALLOW;
    Adca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x0E;   //SOC0 will convert pin ADCIN14
    /************************************************************************/
    // sample window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
    AdcaRegs.ADCSOC0CTL.bit.ACQPS = 25;
    AdcaRegs.ADCSOC1CTL.bit.CHSEL = 0x0E;   //SOC1 will convert pin ADCIN14
    /************************************************************************/
    // sample window is acqps + 1 SYSCLK cycles
    /************************************************************************/
    AdcaRegs.ADCSOC1CTL.bit.ACQPS = 25;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SEL = 1;  //end of SOC1 will set INT1 flag
    AdcaRegs.ADC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 INT1 flag
    Adca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make sure INT1 flag is cleared
    /************************************************************************/
    // Redirect STDOUT to SCI
    //把STDOUT指向到SCI输出
    /************************************************************************/
    status = add_device("scia", _SSA, SCI_open, SCI_close, SCI_read, SCI_write,
                        SCI_lseek, SCI_unlink, SCI_rename);
    fid = fopen("scia","w");
    freopen("scia:", "w", stdout);
    setvbuf(stdout, NULL, _IONBF, 0);
    /************************************************************************/
    // Print a TI Logo to STDOUT
    //打印TI的LOGO到stdout(Standardoutput)标准输出
    /************************************************************************/
    drawTILogo();
    /************************************************************************/
    // Twiddle LEDs//旋转LED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 0; // GPIO A Data Register (GPIO0 to 31)//数据寄存器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 = 1;
    for(i = 0; i < 50; i++)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 = 1;//GPIO A Data Toggle Register//反转寄存器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 = 1;
        DELAY_US(50000);
    }
    /************************************************************************/
    // LED灯的关闭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 = 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 = 1;
    /************************************************************************/
    // Clear out one of the text boxes so we can write more info to it
    //清除TEXT文本箱以便我们能够写更多信息
    /************************************************************************/
    clearTextBox();
    currentSample = sampleADC();
    /************************************************************************/
    // Main program loop - continually sample temperature
    //主循环函数,持续的温度采样
    /************************************************************************/
    for(;;)
    {
        /****************************************************/
        // Sample ADCIN14
        /****************************************************/
        currentSample = sampleADC();
        /****************************************************/
        // Update the serial terminal output
        //更新串行终端输出
        /****************************************************/
        updateDisplay();
        /****************************************************/
        // If the sample is above midscale light one LED
        //如果采样达到midscale点亮一个灯
        /****************************************************/
        if(currentSample > 2048)
        {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4 = 1;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1 = 1;
        }
        else
        {
            /****************************************************/
            // Otherwise light the other
            //否则没有达到设定阈值,点亮另外一个小灯
            /****************************************************/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4 = 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 = 1;
        }
        /****************************************************/
        //延时
        /****************************************************/
        DELAY_US(1000000);
    }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