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CSL 配置 EMIFA 模块时的主要步骤

楼主:
1. 使能设备 EMIFA 模块
2. 配置 CEnCFG 寄存器
3. 初始化 EMIFA 模块
4. 打开 EMIFA 模块
5. 把 2 中配置的参数设置到打开的 EMIFA 模块中
完整配置代码:(把 EMIFA 的 CE2 配置为以 FPGA 作为外部存储器,64 位数据线,2 个周期的读延时)
/*-----------------------------------------------------------------------------------
*
* 初始化EMIFA
*
-----------------------------------------------------------------------------------*/
#define EMIFA_MEMTYPE_ASYNC 0 //都是用宏定义
#define EMIFA_MEMTYPE_SYNC 1
#define EMIFA_CE2_BASE_ADDR (0xA0000000)//地址空间基地址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RLTNCY_PARAMETER 2//读延时2周期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SBSIZE_PARAMETER 3//64位数据总线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READEN_PARAMETER 1//SRE
//CEnCFG寄存器参数宏
#define CSL_EMIFA_SYNCCFG_PARAMETER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EADBYTEEN_DEFAULT,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CHIPENEXT_DEFAULT,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EADEN_PARAMETER,\ (Uint8)CSL_EMIFA_SYNCCFG_WLTNCY_DEFAULT,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RLTNCY_PARAMETER, \
(Uint8)CSL_EMIFA_SYNCCFG_SBSIZE_PARAMETER \
}
void Init_EMIF()
{
CSL_EmifaObj emifaObj;
CSL_Status status;
CSL_EmifaHwSetup hwSetup;
CSL_EmifaHandle hEmifa; //EMIF的句柄
CSL_EmifaMemType syncVal; //不同的类型对应相应的CE空间
CSL_EmifaSync syncMem =CSL_EMIFA_SYNCCFG_PARAMETER;
/* Clear local data structures */
memset(&emifaObj, 0, sizeof(CSL_EmifaObj));
memset(&hwSetup, 0, sizeof(CSL_EmifaHwSetup));
//步骤1: 使能设备的EMIFA功能(不用先解锁外设寄存器)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1,
DEV_PERCFG1_EMIFACTL, ENABLE);
//步骤2:配置CE2CFG寄存器
syncVal.ssel = EMIFA_MEMTYPE_SYNC;
syncVal.async = NULL;
syncVal.sync = &syncMem;
hwSetup.ceCfg[0] = &syncVal; //CE2
hwSetup.ceCfg[1] = NULL;
hwSetup.ceCfg[2] = NULL;
hwSetup.ceCfg[3] = NULL;
//步骤3:初始化EMIFA模块
status = CSL_emifaInit(NULL);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printf("EMIFA: Initialization error.\n");
printf("\tReason: CSL_emifaInit [status = 0x%x].\n", status);
return;
}
else
{printf("EMIFA: Module Initialized.\n"); }
#endif
//步骤4:打开EMIFA模块
hEmifa = CSL_emifaOpen(&emifaObj,CSL_EMIFA,NULL,&status);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hEmifa == NULL))
{printf("EMIFA: Error opening the instance. [status = 0x%x, hEmifa \
= 0x%x]\n", status, hEmifa);
return;
}
Else
{printf("EMIFA: Module instance opened.\n"); }
#endif
//步骤5:把步骤2中配置的参数设置到打开的EMIFA模块中
status = CSL_emifaHwSetup(hEmifa,&hwSetup);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printf("EMIFA: Error in HW Setup.\n");
printf("Read write operation fails\n");
return;
}
else
{printf("EMIFA: Module Hardware setup is successful.\n"); }
#endif
}
EMIFA的CSL API
EMIFA的CSL API做得相当的规整,主要有以下的函数,
而这些函都是CSL中每一个外设都会实现的,它们做得事情的相似的。
上面的图是从API文档中截取下来的,其大概的描述了每一个函数所完成的事情。下面我以CSL中提供的example为例,说明一下其用法。
CSL中EMFIA的example
CSL中对每一个外设至少包含了一个example以帮助开发者快速的掌握其用法。
初始化并打开EMFIA
在Emifa_ReadWrite_example.c文件中有两个函数,在main函数中只有一句代码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1, DEV_PERCFG1_EMIFACTL, \
ENABLE);
要看懂这句话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其做的事情就是配置PERCFG1打开EMIFA外设(PERCFG1(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The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Register (PERCFG1) is used to enable the EMIFA and DDR2 Memory Controller.对于一般的外设,我们需要先往PERLOCK中写入一个特定的UNLOCK值后才能打开,但是对于DDR2和EMIFA是可以直接打开的,详细的解释可以看相应的文档)。打开EMIFA后,main函数直接调用emifaReadWrite()函数了。
在emifaReadWrite()中,
第一个被调用的函数就是CSL_emifaInit(NULL),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个函数是optional的,查看了其源代码以后,会发现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单纯的返回了一个CSL_OK。
第二个被调用的函数是
hEmifa = CSL_emifaOpen(&emifaObj, CSL_EMIFA, NULL, &status);
其函数原型为
CSL_EmifaHandle CSL_emifaOpen (
CSL_EmifaObj *hEmifaObj,
CSL_InstNum emifaNum,
CSL_EmifaParam *pEmifaParam,
CSL_Status *status
);
这个函数必须详细得看一看,其第一个参数是CSL_EmifaObj*类型的,这个类型里面其实有两个域
typedef struct CSL_EmifaObj {
/* This is a pointer to the registers of the instance of EMIFA
* referred to by this object
*/
CSL_EmifaRegsOvly regs;
/** This is the instance of EMIFA being referred to by this object */
CSL_InstNum perNum;
} CSL_EmifaObj;
CSL_EmifaRegsOvly中包含EMIF这个模块的所有寄存器,CSL_InstNum表示这是第几个EMIF模块(C6455中只有一个EMIF模块,所以这个值只能是0)。
CSL_EMIFA是一个宏,其真实的值为
/** @brief Peripheral Instance for EMIFA */
#define CSL_EMIFA (0)
也就是表示只有一个EMIF模块。
第三个参数是留着以后用的
typedef struct {
/** Bit mask to be used for module specific parameters. The below
* declaration is just a place-holder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Passed as
* an argument to CSL_emifaOpen().
*/
CSL_BitMask16 flags;
} CSL_EmifaParam;
所以总是传入NULL。
第四个参数是CSL_Status*,这个参数实际上是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参数的。
这个函数在时间运行时,首先检查status是不是NULL,如果是NULL的话,它就返回一个NULL给hEmifa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传入的值不是NULL,如果我们总是用CSL_emifaInit(NULL)返回的值传入的话,这个条件就总是满足了,所以我们先调用CSL_emifaInit(NULL)函数,然后再调用CSL_emifaOpen。
该函数返回值为一个handler,其实际类型是一个指针
/** @brief This is a pointer to @a CSL_EmifaObj and is passed as the first
* parameter to all EMIFA CSL APIs
*/
typedef struct CSL_EmifaObj *CSL_EmifaHandle;
如果不太能够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其他的API函数都会以这个handler作为其第一个参数。
配置EMIFA的硬件
成功的初始化并打开硬件后,就需要安装自己的要求配置硬件了
status = CSL_emifaHwSetup(hEmifa, &hwSetup);
主要开看二个参数,hwSetup是CSL_emifaHwSetup的一个变量,这儿要特别注意,这个函数的名字叫CSL_emifaHwSetup,而其参数的类型也是CSL_emifaHwSetup的指针,CSL_emifaHwSetup的定义如下
typedefstruct {
/** Pointer to structure for configuring the Asynchronous Wait Cycle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CSL_EmifaAsyncWait *asyncWait;
/** Array of CSL_EmifaMemType* for configuring the Chip enables
* as Async or Sync memory type.
*/
CSL_EmifaMemType *ceCfg[NUMCHIPENABLE];
} CSL_EmifaHwSetup;
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外设,他们的HwSetup类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结构体是与硬件(Hw->Hardward) 相关的,其实在调用这个函数之前,hwSetup各个域已经被设置为我们想要的值了,相应的设置代码我就不copy下来了。